HI-TECH PICC 编译 PIC16C5X 问题。

楼主(2007-09-18):
我用 HI-PICC 写 PIC16C5X 程序,函数调用深度最多 2 级。但是编译完了反汇编看代码,竟然没有一句 CALL 指令,HI-PICC 函数调用直接用 GOTO 指令,返回是用寄存器保存 PC 的办法。这样既费 RAM 又费 ROM 。搞的我 RAM 和 ROM 都不够用了。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设置可以让 2 级硬件堆栈用起来?

网友A:
俺也不知道……

5X/6X/7X系列俺都是直接上汇编搞,8X/9X系列俺才用C写

楼主:
看来碰到这个问题的人比较稀少。

看来碰到这个问题的人比较稀少,现解决不了,只好改用 asm 了。等有空了再研究研究。

网友B:
我也回去再想想.

我也回去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