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引脚受攻击问题

楼主(2007-09-18):
请教各位大大,我用的是12F629,因为有个外露的引脚,如果别人用9V左右电压搭上的话,芯片就不正常,有没有什么硬件措施可以避免这问题,谢谢!!

网友A:
用一个10K的电阻拉地,要不就剪掉这个脚,要不就涂上绝缘

网友B:
变压器隔离电源,光藕隔离io,

网友C:
在该脚上串一个比较大的电阻。

网友D:
假如有一个人喜欢拿着电锯碰你的手

你说你会怎么办?

网友E:
加钳位的

楼主:
。。。

谢谢各位,目前加个5V的TVS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