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eep 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06):
突然想到个问题:
1.在中断中直接去到sleep会怎么样?(没有退出中断,直接goto)
2.这样sleep醒来后,会去到哪里?

大家先讨论一下!下周试着仿真一下!

网友A:
不用讨论,每本DATASHEET的SLEEP下面都有讲。

网友B:
goto不能跳出函数外。

楼主:
那么怎么实现检测到某个中断就立即休眠?

那么怎么实现检测到某个中断就立即休眠?

因为有时候可能程序在执行子程序!

网友B:
还没见过用中断来休眠的...在中断里面设置个标志,

在主程序中查询然后进入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