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ic单片机a/d问题

楼主(2007-10-07):
如图:我要求单片机的供电电压5v与被检测的电压能够在问号处隔离开来。有什么好办法?有什么元件能代替问号的元器件?谢谢!
隔离的咚咚只有光偶了.但是需要怎么 操作呢~~~~~~~~~~

楼主:
新来的,大家帮帮我 呢

网友A:
线形光偶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我修改了详细电路如下,还有问题要问。

如果用线性光偶的话,电压好像被缩小了.这样的精度有问题么?有没有从6v-60v这么线性的光偶呢?
在算实际的检测电压值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先把它换算成光偶的三极管一侧的电位?
理论的可行性怎么样?
再次谢谢回答!

网友B:
还有一种是隔离放大器,价格较高

网友C:
差的太多了吧?

没用过线性光耦,不知道范围能不能达到这么宽,俺都是先调整一下范围

楼主:
TO:5楼——谢谢!

请问是什么隔离放大器呢?会不会是高频变压器之类?价格在*币10元左右可以考虑的。

楼主:
to:6楼——谢谢

怎么调整呢?
是调整一下vcc还是调整5v?

楼主:
具体说明!

第一张图的R1和R2分压也要在5v一下,第二张图直接在5v上了,估计R3设的很小就可以了.
其中6v-60v是步进的,6v一格.
我准备用两个AD口来检测,一个检测当前电压,好知道从哪一档开始步进.这个电压只要相差不离多少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AD口用来具体的检测输出电压,这个电压要求准确点.
现在的问题是:
一,我的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二,光偶的线性问题.
三,AD输入的电压估计比较难以计算,要多次试验了.

楼主:
怎么办呢?

网友:
可以不用 隔离 么 ?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的

这个电压都是从开关电源上来的,不隔离就是怕受到干扰的可能性加大阿。
如果电池或者工频变压器的就不要考虑隔离了呢。
我点建议呢?
pic的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在开关电源中我还没有用过单片机呢~~~~~
另外一点就是客户的要求比较严格,而且不允许有太多的问题出来。
就是怕怕出问题才冥思苦想了这个不知道可不可行的招呢/

网友:
请问 被测量的电压频率 多少??

楼主:
整机是RCC的拓扑结构,最高50khz,输出是直流。

网友D:
VF转换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电表上以前有一个芯片好象是MAX7705什么来着

这个东西可以直接采样,然后用IIC把数据发送出去,内部好象还已经做了光偶隔离输出的,这个东西因为用的特别多,所以台湾和大陆都出了很多兼容品IC,好象价格最低可做到5元内。

>=12BIT的AD

网友B:
MAX7705最低可做到5元内

没想到这么便宜,自身供电要几伏?

网友A:
。。。

我说的兼容品可以作到,MAX7705还是要10块的。

具体参数看手册了把,我也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