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不稳定

楼主(2007-10-30):
各位好!
在下现用Microchip的MCP2515及MCP2551做一需要应用CAN总线的项目。为调试做了一个发射程序,定时发送数据。接收这边有时能够收到,有时收不到。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谢谢!

Wellsian

楼主:
回复主题:CAN总线不稳定

可否列出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最有可能是代码问题,第二可能就是总线受到干扰。自己拿个示波器看看吧。

我之前有个客户是由于看门狗复位,导致有时收不到。但不保证你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