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7-10-31):
我想选择一个带16位ad的pic单片机,要求ad至少为3通道的。我察看了16 18系列的,但是没有16位的,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我还是想用pic的单片机,如果有内部集成ad最好!

网友A:
没有

最高12位ADC

楼主:
谢谢!

那么,我就选个单独的ad吧,如果选单独ad用并口的,还是串口的呢?我要输入是3路以上的,速度没有要求。看上了ad7706,不知道怎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B:
速度有要求么?

TC514 ,TC534这两个都是4通道的,手册上说Resolution is up to 17 bits,but sampling rate is 4 to 10 Conv/s

如果你是上海或者苏州无锡附近的,我还可以给你提供样片,呵呵

楼主:
速度没有要求

谢谢撒!

网友C:
可以考虑用ti的msp430或者ti的51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