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软件延时讨论

楼主(2007-11-01):
学习picc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对于软件延时很不理解。发现通过c语言设计的延时函数,经过编译后的汇编代码都不一样,很不明白!例如

参考本网站的picc设计技巧的**cypok的言论搜集,发现许多好像不正确。例如文中说

x=100;while(--x){;}
汇编后:
    movlw 100
    bcf 3,5
    bcf 3,6
    movwf        _delay
    l2    decfsz         _delay
    goto l2
    return

但是我做了不是这样的,还有

最能精确控制指令时间的:
void delay(char x,char y){
                  char z;
             do{
                           z=y;
                          do{;}while(--z);
                   }while(--x);
}
其指令时间为:7+(3*(Y-1)+7)*(X-1)如果再加上函数调用的call指令、页面设定、传递参数
花掉的7个指令。则是:14+(3*(Y-1)+7)*(X-1)。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经过实验了没有?对于高手怎么设计延时函数,难道只看stopwatch?对于简单的延时难道非要用硬件延时?请高手出来说句话阿!

网友A:
我觉得定位到10us精度就够了.

我觉得定位到10us精度就够了,没有什么应用的延时需要精确到1us,特别是几十,几百毫秒以上的延时,
如果几us的精确短延时,几条NOP指令就行了.

自己做一个循环函数,编译一下,看看汇编指令,算算有几微妙,然后用NOP指令凑足10us一个循环,用参数控制循环的次数不就行了吗?

延时1ms以上,就该考虑定时器中断形式来干了,否则太消耗cpu了.

网友B:
考虑采用优化编译试试

楼主:
延时函数你们用什么呢?

大家软件延时用什么函数呢?

网友C:
一直用汇编,还没有整C呢!

网友D:
看反汇编吧

网友E:
如果不能用时钟,建议嵌入汇编

用时钟的话最多差几个指令周期,无论程序优化到什么程度。

如果时钟不够用必须用软件延时的话,建议嵌入汇编。以下是1200bps通信时一位延时时间,这里可能不到2304cycles,因为外部还有处理占用时间。
//******** delay 1bit *********/
//    11.59200MHz
//    1200bit    = (1/1200)/(4/1105920) = 2304cycles
//*************************************
void Delay1200bit(void)
{
    unsigned char loop;
    #asm
    clrwdt
    movlw        0xE4
    movwf        ?a_Delay1200bit
Delay820usLo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ecfsz        ?a_Delay1200bit
    goto        Delay820usLoop
    nop
    #endasm
}

这样的好处是不管你对程序做什么样的优化,这里的延时时间基本不变,因为PICC对汇编是不优化的。

你也可以写一个纯粹的汇编延时函数,嵌到函数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