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看看,单片机好像读不到按键。。。

楼主(2007-11-07):
实际仿真和运行的时候,程序好像都没有按照想法去跑,程序如下:

    ORG 0x00;
INIT
    MOVLW  0x00;
    MOVWF OSCCAL;
    MOVLW 0x00;
    OPTION ;

    MOVLW 0x0C;  设置GP3为输入,配置字中也使能GP3
    TRIS GPIO;
EE
    MOVLW 0x00;

    MOVWF GPIO;
    CALL DELAY100MS; GP0口接LED,低电平亮
    MOVLW 0x03;
    MOVWF GPIO;
    CALL DELAY500MS;
    MOVF GPIO,0;  此处GP3口为高电平
    BTFSC W,3;
    GOTO EE;  此句被跳过。。。
    CALL DELAY10MS;
    MOVF GPIO,0;
    BTFSC W,3;
    GOTO EE;
KEYUP
    MOVF GPIO,0;
    BTFSS W,1;
    GOTO KEYUP;
    CALL DELAY10MS;
    MOVF GPIO,0;
    BTFSS W,1;
    GOTO KEYUP; waiting for loose the press
    MOVF GPIO,0; read GPIO before sleep
    SLEEP ;
    GOTO INIT;

我没按下按键,GP3口电平为高(用示波器看过),按理LED应该继续闪烁,可是实际上却跟读到低电平一样,跳过了GOTO EE;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大侠来看看啊~

网友A:
MOVF GPIO,0; 此处GP3口为高电平

MOVF GPIO,0;  此处GP3口为高电平//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看IO口寄存器的设置!

PIC的IO口是有方向性的,你看寄存器设置的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