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2F675

楼主(2007-11-08):
pic, ov, hm, gp, hb
请教高手: 我用PIC12F675,想用它的I/O弱上拉
我把端口设成输入模式:TRISO(85H)=0X3FH
打开弱上拉位: WPU(95H)=0X3FH
开使能:OPTION_REG(81H)=0X07H
置位:GPIO(05H)=0XFFH
关模拟:ANSEL(9FH)=0X00H;CMCON(19H)=0X07H

    MOVLW    07H
    MOVWF    19H
    BSF    03H,    5
    CLRF    1FH
    MOVLW    3FH
    MOVWF    05H
    BCF    01H,    7
    MOVLW    3FH
    MOVWF    15H
    BCF    03H,    5
    MOVLW    3FH
    MOVWF    05H
    COMF    05H,    1
    GOTO    $-1
    END

我主要是想要GP0/GP1/GP2 有弱上拉.可怎么都看不到想要的结果!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怎么看的?

楼主:
怎么看的?

我是看它的GPIO(05H)软件仿真的值,实际写到IC里,也是这样.
用类似的程序,用PIC12C508仿真,GPIO(06H)的值有变化.就是让I/O口=1时,GPIO相应位=1.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B:
SIM软件仿真看不到变化。

SIM里输入管脚电平高低都是需要引脚激励才能有变化,必须烧写到硬件上才可以知道。

楼主:
谢谢5楼

但是用PIC12C508仿真,GPIO(06H)的值有变化.就是让I/O口=1时,GPIO相应位=1.
而PIC12F675就看不到.实际烧录到IC里也没有高电位(注:实际烧录到IC里是没有这两句<COMF    05H,    1    GOTO    $-1>而是一句<GOTO $>).我想是我有什么地方没设好.但找不到原因!请各位帮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