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电动自行车相序自动匹配无刷控制器软件设计原理

楼主(2007-11-12):
目前市场上面的相序自动匹配控制器的方案已经有很多了,有高手分析下相序自动匹配的原理吗?软件上如何处理?
相序揪错如何检测出反转?正常反转的时候电流也很小的,声音也很小,还有,就是正确的相序要EEROM保存?

网友A:
很简单

有两种:先转一下电机,然后按某个驱动顺序驱动电机,直到电机运转方向与手动运转方向一致即可。
还有一种是按某个驱动顺序驱动电机,直到检测到不同的六个相位。
以上均应检测电流,电流过大则说明相位不正确,往往在相差正负一个相位的时候电机也会转,但效率不高,噪声很大,电流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