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寿命问题

楼主(2007-11-13):
T7继电器,寿命到后会出现怎么的现象?触点坏还是弹簧疲劳损坏?

网友A:
寿命到后

要么一直合,要么一直断,触点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大致是这样的……

继电器的寿命一般是由继电器触点特性决定的,高品质的继电器触点至少是镀金的,低一档也得是镀银的(应该是一种合金,但大家习惯这么称),在多次吸合/释放后,因为高压大电流电火花的作用,往往是镀层首先被破坏,镀层破坏后就是一个加速损坏的过程,所以一般使用来说,触点坏是常见现象。

但也未必全是,例如,某个应用用继电器做信号切换,电压/电流很小,那么也可能是机械物理特性先坏。

所以:需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