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 PICC-18 Warning[596] 如何解决

楼主(2007-11-14):
Warning[596]   : segment "intcodelo" (18-86B) overlaps segment "const" (5F3-7F2)

今天做了个uint的TABLE,竟然一直出这个WARNING,而且查看表格后,发现确实发现表格后半段被其他程序覆盖。

const    uint    iCRC_CCITT_Table[256] =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PIC18F258,HT PICC18 950的编译环境。

网友A:
PICC18没用过

可能表格大小有限制,如果要加大,编译器里的有些东西要设置

网友B:
看一下连接文件中是否有intcodelo定义?

楼主:
回复:

const    uint    iCRC_CCITT_Table[2]:
结果一样,说明不是大小问题。

project里面搜索过intcodelo,没有这个东西。

table被后面紧跟着的函数冲掉了....

网友B:
intcodelo

从名字上看应该是启动代码里面的内容,如果是启动代码则由编译器自动加入进去,如果你在启动代码地址内放表格,那报错则就可以理解了。

去掉TABLE,打开MAP输出,然后编译,看输出的MAP文件里面是否有intcodelo的地址描述,如果有,那么估计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intcodelo是中断代码

-preset_vec=00h,intcode=08h,intcodelo=018h,powerup,init,end_init
MAP文件里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