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16F76及MCP3553的高精度测量仪器(详细设计过程)

楼主(2007-11-19):
基于PIC16F76及MCP3553的高精度测量仪器

1:测量温度,
2:精度0.001度
3:范围0.000~99.999度
4:工作环境20~30度(精密仪器要放在温室里)
以下是设计框图

楼主:
如果不计成本的搞,难度会低很多

这里要求成本不能太高,所以有些昂贵的器件就不能用了
如:美信的1PPM的电压基准

楼主:
先讲信号调理部分

传感器用PT100热电阻

但是随便弄个PT100是不行的,哪怕是世界顶级厂家

哲学上有这么一句话"量变引起质变"

这里虽然没这么恐怖,但从普通测温的1度精度到现在的0.001度精度,这个量也不小了

这么高精度的东西是要经过计量检测的,省级或国家级
普通工业用PT100热电阻分A级和B级,更高级的就是三等,二等,一等,特等
一般碰不到三等,二等,一等,特等的情况,只有特殊厂合才要这么高的精度

楼主:
xwj: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没问题,你先发完吧

楼主:
一天发不完

我现写的(新鲜吧),还得查以前的设计文件

网友B:
兄弟

兰字用错了吧,应该是蓝天

网友C:
精度0.001度

真是高手啊

楼主:
信号调理(续1)

0.001度精度
必须采用4线制接法,如图

由V1,V2引出,经差分放大后给AD
这里要有一个恒流源(曾经在其他版面讨论过这个恒流源)
这个恒流源要求高精度,高稳定度

开始找了很多的恒流器件,都达不到要求
如:DH952(比较好的)  温度系数是5~20PPM,离散性太大,也比较贵35元/个

楼主:
回lanyong

我从2002年开始就这么错着了

楼主:
信号调理(续2)

根据设计要求,整个电路的温度系数必须在10PPM以内
所以电流源的温度系数必须在10PPM以内

参考了很多电流源,如下图
图3到图8都不合适,为什么呢?
图3的三极管受温度影响很大
图4的电阻很难匹配(0.1%的精度,至少10PPM的温度系数的电阻比精密运放还难找,而且贵的很)
图5不但电阻难匹配,而且三极管的温度系数也很大
图6,图7,图8都有三极管

如果把这些三极管改成结型场效应管,可能可以一试,我的应件功底太差,不敢弄,怕弄不好

最后决定采用图1的方法,理由是电阻少(只有1个,即使是10元一只,我也买的起)
运放采用OP07,这是精密,低温度系数的运放,不贵,算它2元好了
接下来要解决基准V的问题,美信有3PPM的电压基准,但要60多元,太贵了.
这个V要取0.5V,找了很多,没有合适的,只有一款LM399(14元RMB,0.5PPM),但电压是6.95V的,还要分压,没办法,再用2个昂贵的电阻分压

至此,恒流源问题解决

网友D:
占个位置听听

楼主:
信号调理(续3),实际电路

PT100在0度时=100欧
PT100在100度时=138.51欧
V2固定=0.5V
V1=0.55~0.569255V
V1-V2=0.05~0.069255V(这个电压对以后的设计带来了麻烦)

网友E:
插队待续

网友F:
to:兰天白云

请教:兰天白云"精度0.001度",是做相对的,还是做绝对的?

网友G:
re

我们用过的0.1%精度的电阻大多是25ppm、10ppm的,也有5ppm的,定制的0.01%金属箔电阻也只能达到5ppm,还有0.1%,2ppm的电阻?价格还低于10元?是厂家给的技术指标?

楼主:
回:abc2001
精度0.001度,是做绝对的,否则也用不着省计量局和国家计量局了
回:emicro
这个电阻不是金属膜的,也不用色环表示的(不是贴片的),如果向美国购买,还地证明是非军事用途(我觉地是废话),他们最好的电阻是0.01%,1PPM的,要定货,很麻烦,所以只好降低要求

楼主:
信号调理(续4),放大电路

放大部分本想图个方便用仪表放大器的
这里先申明AD的基准电压为2.5V

因为V1-V2=0.05~0.069255V,所以设置A=36倍
则V0=1.8~2.5V,零位从1.8V起,太浪费AD的资源了,况且这样做就达不到设计要求了

注:MCP3553是22位的AD,实际使用能做到20位已很困难(本人只能做到20位,每秒采样3次)

看样子,直接用差分放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得想其他办法

网友H:
学习~~ 接受再教育~~~~

楼主:
HWM:不要这么说哦,我无地自容啊

楼主:
信号调理(续5),放大电路实际电路

为了充分利用AD的带宽,要把放大后的电压调整到0~2.5V
1:先减掉1.8V
2:然后把2.5-1.8=0.7V涨宽到2.5V
在这种设计时,宁用运放也不用电阻(运放比电阻便宜,运放比电阻好找)
实际电路如下图:
为了获得1.8V的基准电压,花了我2个电阻和一个运放

网友G:
re

我没说它是金属膜的,也没说它是色环表示的啊。我说的是金属箔电阻,高精度的大都是这种,估计你当成金属膜了。你的2ppm是什么温度范围内的指标?-55 ℃ --125 ℃?-45 ℃ --85 ℃?0 ℃ --60 ℃?温度范围不同标称可大不一样啊,我前面提到的是-45 ℃ --85 ℃内5ppm,如果是0 ℃ --60 ℃那就成了2ppm了,白云你确定一下,如果是-45 ℃ --85 ℃内2ppm又不到10元我很感兴趣啊。

楼主:
是0 ℃ --60 ℃的,令你失望了

网友G:
hehe

没什么,有空继续啊。仪表放大器是用外部电阻设置放大倍数的吗?可以考虑固定放大倍数的仪表运放。

楼主:
谢谢emicro的建议

仪表放大器,现在用的是外部电阻设置放大倍数,估计固定放大倍数的仪表运放会更好
接下来要弄AD了,基准电压前面说了,是2.5V的,它同样来自LM399分压
以下是MCP3553的资料,感觉用在这里怕怕的
也找过很多AD,ADI公司的不错,特别是那些24位的AD,但速度快,导致价格高
我只要3次/秒就够了,所以选了这款,22元/片

楼主:
居然没人批评,晕

网友A:
嘿嘿嘿...

你怕没人批评吗?

俺是先引蛇出洞,等你发完了,再一次性拍得你永不翻身...

先做好心理准备吧...

楼主:
哇!,这么恨

还是一点一点的拍吧,这样就死不了了.

还有一个疑问XWJ,我发完后你还会不会来呢?敢发誓吗?

网友I:
鉴于有目共睹的辛勤劳动及技术含量

先加条裤子,同时希望尽早看到下文

网友J:
不知道运放的温度漂移多少

失调怎么补偿

楼主:
回Aihe

OP07D的输入失调电压=25uV
还是看下图吧

用我给的参数不能正确无误得到0.00000~2.50000V的
总有点偏差,比如2.50000变成了2.49991V了,这些都很正常,MCU旁边有个校准模块,可以解决失调问题,选OP07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怎么说呢?OP07的失调电压和温度系数本人觉的有点大(虽然已经很好了),与OP07一样封装且引脚数相同的运放,叫7652,其失调电压=5uV,温度系数=0.05uV/度,这应该是最精密的运放了

呵呵,有备无患

楼主:
AD(续6),AD实际电路及程序

读MCP3553函数.读到22位数据
用软件模拟SPI

unsigned long readadc(void)
{unsigned char cyt,i;
 unsigned long adval=0;

 AD_SCK=1;
 adltime();
 AD_CS=0;
 for(i=0;i<2;i++)
  {disp(pv,sv,led.bits);} //没事干,扫描显示
 AD_CS=1;
 for(i=0;i<15;i++)
  {disp(pv,sv,led.bits);  //没事干,扫描显示

  }
 AD_CS=0;
 adltime();     //延时
 for(cyt=24;cyt>0;cyt--)  //这个时候MCP3553完成工作,开始读数据
  {adval=adval<<1;
   AD_SCK=1;
   adltime();
   AD_SCK=0;
   adltime();
   if(AD_SDO==1)
    {adval+=1;}
  }

 AD_SCK=1;
 adltime();
 AD_CS=1;
 adval=adval&0x003fffff;
 //adval=adval>>3;
 return(adval);
}

网友K:
如果没记错的话7652是崭波放大器

还想问一下RT100的线性度能达到精度吗?
好像记得RT100需要冷端补偿
我记得模拟版以前有个帖子专门讲几个高精度放大器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1875427

网友L:
恩,进来支持一下

楼主:
(续6),数据处理及显示

1:读到AD数据后首先进行滤波处理,这里采用剔除最大最小值,然后余下的求平均
2:根据校准数据对滤波后的数据进行修正,同时也进行线性修正
3:转换成BCD码送显示模块
4:要显示99.999必须有5个数码管,考虑以后升级到控制功能,另加5个数码管用于给定值的显示
5:16F76的IO口足够多,电流足够大(25mA),所以段驱动就由IO口直接驱动,位驱动用145,这东西便宜,电流又大,很好用,这样做唯一缺陷是要单片机不停的扫描
在我的读AD值程序里有两次调用显示函数就是这原因,总用IO口=8+4=12个
6:扫描频率70HZ以上,眼睛看着很舒服

网友M:
我做的0-6MV信号放大到0-2.5V出来,AD采样后发现在压力恒定时,AD值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幅度较大。我采用的基准是ADI的ADR02(5V基准)。仪表放大器AD623的参考端接的是 用LM358做的电压跟随。照理说不应该有怎么大的幅度。没什么仪器看波形。不难道是基准电压不稳?

网友D:
MCP3553的绝对精度是多少?

网友N:
占个座位,多准备砖头。

呵呵!等楼主讲完。

网友D:
0.001精度

100度量程,就当成绝对线性看,也需要这么多点数:100/0.001=100,000

根据一般常理,别的器件的精度暂时不谈,分辨率怎么着也得把那个点数乘10把,你现在把AD也就用到20BIT,所以,别的什么都不谈,也就勉强够着,还是一大堆理想条件。

呵呵,随便谈谈,不对的话,全当我没说,俺回收。

楼主:
砖头开始来了

cnpopo:你的AD是几位?压力恒定时(你怎么知道它是恒定的?)
yewuyi:首先谢谢你的支持
2的20次方=1048576,比100000大10倍,余量足够,比勉强好一点点
为了达到99.999这精度,每一个环节都是关键,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差错就玩完

楼主:
(续8),校准模块

校准模块
由于电路中的基准电压、运放、电阻等非理想,调理后的电压不会完全在0.0000~2.5000V
原来有个想法,用电位器调节,但考虑到电位器也有较大的温度系数,而且时间一长会偏移,放弃

校准功能由单片机进行零位和满度的校准
1:设置校准模块使其进入校准模式
2:输入0度的信号,此时数码管上显示对应数值(基本上不会是0.000),然后按下记录键,
  由单片机记下此时的AD值
3:输入满度信号99.999度,此时数码管上显示对应数值(基本上不会是99.999),然后按下记录键,
  由单片机记下此时的AD值

关于线性的处理,每0.1度进行一次修正,折线拟合,事先在PC机上做好表格(比较大)
0.000~99.999共计1000个段,每段数据占4字节(其实3字节足够,但C语言没这种数据类型,郁闷)

网友M:
我AD是8位的,16F73的AD口。今天用示波器看发现放大后的信号是一连续的波形,类似正弦波上下等幅,400MV的波动,周期为3.3US左右。10US有三个周期

压力恒定:我开电机加压到一定压力后,关停。指针表显示压力无变化。

但液晶显示则不断跳变。估计波形的峰值和谷值相差太大了,有0.4V.

但我找不出原因,电源是很纯净的,示波器看了。没有3。3US的波动

楼主:
你用其他信号代替你的压力试一下

网友O:
支持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敢于把自己项目拿出来分享,并且一步一步的讲解,这是一中精神,我想这样对蓝天白云自己也有很大好处,建议大家向楼主学习

楼主:
设计(续9),电源设计+总结

电源设计:
1:首先一点肯定采用变压器,想想看2.5V/100000=0.000025(即25uV表示一个字)
  要求输入到AD的电压纹波小于25uV(最基本),用开关电源本人不知怎么整? 有高手望指点
2: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分开,模拟部分变压器次级电压定为25V,之后共有3级稳压
  第1级用7824,第2级用7812,第3级用LM399,不用担心效率低,也不用担心法热的问题,散热片多的是
  关键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电压裕量,数字部分较简单,不说了

总结:用一句话表示"量变引起质变"

最深刻的体会是用电阻比用运放难

网友P:
LZ这个贴若在综合技术或单片机版,砖头可以把你埋了,嘿嘿

楼主:
LS 帮我把贴子转过去试试

现在这个仪器用于医疗设备,还有传感器的制造设备

网友P:
上次有个0.02度精度的温度计的贴就挨了不少的砖头

你的精度比他的还提高了20倍,真要能做到,估计价格可以买到100W
PS:0.05C精度的温度计价格为1-2W左右。

看看这个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6&t=2501153&tp=0.02%u5EA6%u7CBE%u5EA6%u7684%u6E29%u5EA6%u8BA1%u505A%u597D%u62C9

网友A:
呵呵,这小子承受能力低,俺是怕把他拍傻了呢...

不然早就一板砖把他拍得很抽象了

楼主:
LS的,你得看看清楚哟

我这是放在温室里的,一年四季开着空调,比工程师要舒服哟

网友D:
温度只是一个因素,湿度甚至是气压等对器件都有影响

器件通电后还有自热,传感器的非线形,你设计时的标准参考源,如何产生稳定的温度场做测试,等等都是问题,22BIT的AD一般真实的精度也就是16BIT,
能达到18BIT绝对精度的我还真没听说过。

恒流源也是个问题,甚至焊接和接线都有可能有问题

有空调开着不代表什么,稍精密点的仪表都会维持恒温环境的拉。

楼主:
说说我这里的一些设备

精确到10的-8次方的电源(即0.01uV),设备价格10W元不到,此设备只做标准存在
不当电源使用
标定费用非常昂贵,只标定一台(真的0.001度),其他不到计量局标定(我们自己有计量室),说明书上写精度是0.01度,这样计量局就不能拿我们说事

注意:仪器通电15分种后才能测量

网友A:
开始拍砖:

一、不说温度了,先电路误差分析:
从一楼的基本参数:
1:测量温度,
2:精度0.001度
3:范围0.000~99.999度
4:工作环境20~30度(精密仪器要放在温室里)
可知:要在“工作环境20~30度”下获得满量程1/100000(十万分之一)的精度,即0.001%的精度,环境温度变化最大10℃,没理解错吧?

从15楼的信号调理设计目标:
PT100在0度时=100欧
PT100在100度时=138.51欧
V2固定=0.5V
V1=0.55~0.569255V
V1-V2=0.05~0.069255V(这个电压对以后的设计带来了麻烦)
可知:满量程的电压差值是0.019255V,平均到每度是对应192.55uV/℃
在理想运放理想器件时,RL上的电压
Vrl=(Vref*R2/(R1+R2))*RL/R3
   =(Vref*R2*RL)/((R1+R2)*R3) --没算错吧?
由于LZ有零点和线性度校正,R1、R2、R3、RL带来的绝对误差可以得到校正,姑且忽略;
R1和R2由于是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系列,当他们温度特性一致,除了噪声误差其他也可姑且忽略;
那么Vrl=0.5V*RL/R3

但RL的电压反比与R3,这个没有疑义吧?
也就是说输出电压是与R3的值肯定是相关的咯。
R3为额定2ppm的电阻,温差10℃时最大会产生百万分之20(十万分之二)的漂移,这个没疑问吧?
也就是说R3的漂移会影响到0.002度的示值(0.001度的精度第一次被推翻)

再来看运放OP07:
OP07为低失调电压的精密运放,手册第一页写着Vos Drift值为0.6uV/℃ max,10℃的环境温差会产生最大6uV的漂移,
占0.5V电压的6/500000,这里又产生了1.2/100000(十万分之一点二)的漂移,至少会影响到0.0012度的示值(0.001度的精度第二次被推翻)

然后看看你的ADC:
有项基本参数:总不可调整误差小于10ppm,那就当是10ppm吧,对应于10℃的环境温差会产生最大百万分之100(十万分之一十)的漂移,这个没疑问吧?
那么这里就又能产生10/100000(十万分之一十)的漂移,至少会影响到0.010度的示值(0.001度的精度第三次被推翻)
--就算光考虑它2ppm的漂移,就会产生0.002度的读书影响了

再来看看你的仪表放大器的影响,因为它又36倍的增益,Vos的漂移会被放大36倍哦(很可能又一次推翻你的精度哦)
由于没看到它的参数,只能你自己去算了。

26楼的OP07的Vos会被放大2.8倍,不过在这里已经可以忽略了

至于其他的,传感器的线性、器件的长期漂移和变值、计量校准手段、校准所用设备和方法等才是关键,要达到0.001度的绝对精度...
呵呵...

网友Q:
本年度的重头戏?????????????????????

听课~~~~~~~~~~

网友P:
xwj这次拍的是棉砖,上次用的可是真材实料的水泥砖~~~

网友D:
呵呵,俺做了7年温度测量……

俺从来只敢说自己能做到稳定的0.1度的测量精度,其它的,俺从来不敢说……

网友R:
不如打印成pdf文档……版权容易保证,别人看着也有连贯性

楼主:
先回答xwj的第一个问题

原问题是这样的
----------------------------------------------------
但RL的电压反比与R3,这个没有疑义吧?
也就是说输出电压是与R3的值肯定是相关的咯。
R3为额定2ppm的电阻,温差10℃时最大会产生百万分之20(十万分之二)的漂移,这个没疑问吧?
也就是说R3的漂移会影响到0.002度的示值(0.001度的精度第一次被推翻)
-----------------------------------------------------------------
首先可以肯定xwj的计算完全正确(本人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我的解决办法:
在进行零位校准时,我的环境温度不是20度,也不是30度,这样xwj关于10度温差
产生20PPM的漂移这个证据就不成立了

楼主:
回 yewuyi

没想到你也搞温度,遇上知音了,高精度的真不好搞

楼主:
awey你可真穷,穷的砖头都没有啊

开个玩笑

xwj拍的好

因为我们都拿事实,数据说话,所以拍砖头也有地放矢了

网友P:
做温度计是外行,不敢乱拍砖头

以前只做过红外耳温抢和精度要求不高的无线温湿度仪,做耳温抢时勉强做了
个0.02度的测试用的恒温水槽,但得每天调校一次。

况且这里是你的地盘,怎么能在你家里无礼?哈哈。。。。

楼主:
awey说那里话

0.02度是精度吗?很不错了,不过每天调校一次确实晕

网友S:
认真听课

网友D:
意见不同就尽管扔砖头把……

呵呵,我想兰天还是能承受得住的……

想产生一个0.001度的温度场做测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楼主:
LS的

我们不做0.001度的温度场,我们没实力,只好找别人

网友T:
0.001度的精度

在温度方面我都不敢想,不是胆小,使觉得做不到,成本太高了

楼主:
LS 成本肯定很高

网友K:
提供楼主参考

楼主:
谢谢aihe的支持

很好的资料,很有价值

网友U:
25楼的调理电路

要得到0~2.5V,好像不是这样算的吧。

网友V:
re

温度计要做得很准还真不容易,精度还要求那么高,以前我也做了一年多的温湿度控制方面的东西,呵呵!awey:红外测温的东西是温度越高越容易准,测量温度越低越不容易准,哈哈 另外红外测温出厂前用恒温水槽校准用的有点少,我们以前是用黑体源校准,出厂前校准一次就行  高低温各校准一次

楼主:
我都干可9年了,不想干了

网友P:
回sodwell

我做的是红外体温计,黑体调校肯定是少不了的,恒温水槽校准的是冷端温度检测,用的是热敏电阻。

楼主:
回答XWJ后两问

原问题:
--------------------------------------------------------------------
再来看运放OP07:
OP07为低失调电压的精密运放,手册第一页写着Vos Drift值为0.6uV/℃ max,10℃的环境温差会产生最大6uV的漂移,
占0.5V电压的6/500000,这里又产生了1.2/100000(十万分之一点二)的漂移,至少会影响到0.0012度的示值(0.001度的精度第二次被推翻)

然后看看你的ADC:
有项基本参数:总不可调整误差小于10ppm,那就当是10ppm吧,对应于10℃的环境温差会产生最大百万分之100(十万分之一十)的漂移,这个没疑问吧?
那么这里就又能产生10/100000(十万分之一十)的漂移,至少会影响到0.010度的示值(0.001度的精度第三次被推翻)
--就算光考虑它2ppm的漂移,就会产生0.002度的读书影响了
---------------------------------------------------------------------
关于OP07,量产时用OP07,样机用7652(超精密运放)
量产时标的精度是0.01度,样机标0.001度

关于ADC
ADC放在一恒温小箱里,这个箱子够小,跟我们的西装纽扣差不多(自制)
小箱温度飘移+-1度

现在还有没有可以推翻我的0.001度的证据????
期待中.............

网友W:
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X:
占个位子

占个位子慢慢看

楼主:
别忘了,看完给个意见

网友K:
这个超指标了

不可调整偏移,即使在恒温状态下也会有变化,只是可能比较缓慢,不是温度漂移
还有LM399本来电压精度达不到1ppm,
如你这样接法,传感器接触如果有0.01欧,也能影响你的精度
你的恒流源达不到0.001%精度

楼主:
LS,这样的精度每年都要校正的

LM399的精度不高,关键是它的稳定性很好

传感器不能随意接了,要不真象你 说的"传感器接触如果有0.01欧,也能影响你的精度"

网友Y:
建议弄个PDF文档便于学习。

楼主:
LS,本人想弄,但不知怎么弄

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Y:
re:兰天白云

安装PDFCREATOR软件-》打开文档-》打印***-》打印机名称选择PDFCREATOR-》弹出一个对话框敲入要保存的文件名和路径-》OK

网友Z:
呵呵,0.001度温度,太神了!

说句实话,如果你真接了这个项目,我劝你放弃

基于PIC16F76及MCP3553的高精度测量仪器
1:测量温度,
2:精度0.001度
3:范围0.000~99.999度
4:工作环境20~30度(精密仪器要放在温室里)

"精度"与"分辨率" 两个是不同的精度,分辨率0.001度,比较容易做到,并不是太难,精度0.001度,不知道有没有这东西.如何校准都是问题.

PT100,连门都没有,你看一下手册,A型的精度为0.3,B型的的士.15.

PT100的约为每度0.385欧姆(大概,非线性).就是说,你如果精度为0.001度,则你要测量的电阻精度为0.385/2000,0.02%的电阻作参考,行吗?

就算上面的你全做到了,你拿什么来校准,精度为0.0005度的测温仪,我估计你找不到(我见都没有见过),就是你找到了,我想可能也用不起(条件一定太苛刻).

能做到精度为0.01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你可能要说:体温计的温度不是0.01度吗?
其实它的温度也只是个分辨率,而且你可以看一下,有哪一个体温计可以测量到32度以下,45度以上,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呵呵,LS说的那些我是不想再说了

LZ 的承受力太低,不敢拍他呢

想看的话就去看那个掐架的贴吧:-)

网友D:
体温计:1级精度0.1

二级精度:0.3

一级精度的非常贵,一般只做参考,真正用的绝大多数都是0.3

楼主:
LS三位,根据这个设计

0.01的精度已通过计量验收,0.005精度的也通过计量验收,0.001的还真没通过,正在努力中,市面上已有比0.001精度更高的产品,本人未见

标准电阻的温度稳定度是0.02PPM/年

另纠正大家的一个误区,标定0.001精度的温度表不是用恒温槽的,而是用电阻标定的,传感器需单独标定,标定好后可通用

另生产0.01级精度以上的温度计需省计量局或国家计量局批准,未批准的不承认

网友AA:
PCB上可以加个半导体致冷器,保证器件校正后无漂移。

楼主:
农民讲习所

我一般加热到50度

网友AB(2008-01-19):
0.001?

老夫孤陋寡闻,没见过精度0.001的温度仪,也不知道要这个精度干什么。也许,在上帝的帮助下真的能做出这种精度?

网友AC:
除了占楼

网友AD:
神啊

真是温度之神啊,简称温神.

网友R:
关于精度VS分辨率,记得我初上21ic,发了个帖子,

还穿了条裤子……

所谓测温精度,当然是算整个系统的了。系统……哎

楼主说标定的时候用电阻代替传感器……其实,如果有理想的传感器,0.0001度应该都不是奢望。

楼主:
厉害,mohanwei一语道破天机

高精度的测量难度不在仪表而在于传感器

网友AE:
学习啊!没有做个这个,当徒弟都没有人要。哈哈。

学习,的确建议做成PDF文档。

网友AF:
啊!咋没了继续!!

另:LZ请问一下你用的恒流电路可以达到10uA 1%吗,我是用来测电阻的:100R-100K 10位ADC

网友AG(2008-04-07):
忍不住再看看--

!!

网友AH(2010-01-22):
版主,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AI: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看不了图。

网友AH:
很想看啊,就是没有图,版主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E: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AJ(2010-02-26):
回复 楼主:
测温度??

楼主:
由于间隔时间长,图没了,可能是网站的原因

网友AK(2010-03-29):
现在工业用感温棒一般精度在0.1度,实际应用中是0.3左右,0.001的话只有在实验室里面采用的吧

网友AL:
这个帖子看了半天。

网友AL:
这里所谓0.001级精度,是指仪表精度,不包括传感器。

网友AM:
bu cuo de dongxi

网友AN(2010-07-19):
结果呢,成功了吗?哈哈!!!!!!!!!!!!

楼主(2011-12-07):
有网友要看,特挖出来

网友AO:
看不到图片

网友AP(2014-12-19):
mega16/mcp3550/PT1000,测温稳定度0.05内,具有24V/2A压控输出,PID控温,稳定度0.1,精度0.1摄氏度...还可以嘛.成本比较高了,万分之一的电桥电阻使用军工电阻,18钱一个,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到精度更高的.

网友AQ:
请问高精度下温度测量为什么热电阻选 PT100   而不是 PT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