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函数调用

楼主(2007-12-04):
我在一本介绍PIC C语言编程的书中看到:
“若需要在某函数内部使用变量,而又希望其值在
2次函数调用期间保持不变,为实现程序模块化,则可
将其声明为静态变量。”
请问高手,什么是2次函数调用?
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个定义。应该就是以后的调用吧。

楼主:
谢谢

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B:
作者的意思是可重入函数已经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问题

看来LZ对变量的生存作用域理解不深

楼主:
谢谢楼上

5楼能否说得详细一点,我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

可重入函数中的变量一般声明为局部变量,或者设定为参数传递

这样在该函数被二次调用的时候,函数中的变量才会通过堆栈保存
起来. 如果变量被声明为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则它的地址是固定的,
任何一个对该地址操作的指令都会改变变量的值

网友D:
我想楼主不是在说函数可重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