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测距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想请教各位,谁有关于超声波测距方面的资料啊?

最好去完全的那种

先谢谢了.

网友A:
超声波测距

超声波测距和硬件很大关系的

网友B:
我做过

软件比较简单,如果只要做可以测量的对精度要求不高的。
对于单次回波的模式,只要你发一个启动信号,开始计时,后面收到回波,关定时器,由时间和音速以及温度来计算距离就完了
但如果要高精度,将比较困难,另外你还需要有一定的测试条件。
另外看你选用哪种探头,我的产品上用的是一个近一千块的超声波探头,所以操作起来就很简单,做这个硬件的成本和软件的复杂度可能会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