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MICROCHIP的MCU 4K的程序量>=51的8K程序量?

楼主(2007-12-05):
也就是说用PIC的单片机写需要4K的ROM,换成51的至少需要8K的ROM,对不?俺的一个同事这样说的。俺提出质疑,51虽然也有2、3字节指令,但也不至于象俺的同事说的那么夸张吧。

网友A:
如果定制一个测试程序是有可能的,反之51也行

你去试试浮点操作。。。

楼主:
俺说的是没有浮点运算的简单控制程序,带乘除及平均值运

网友B:
不绝对,但经常这样

网友C:
一般性的经验:乘2.2系数

呵呵,不绝对,要具体分析,但经常见到的是系数2.2

楼主:
谢谢LS的经验之谈,下班了,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