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spic33fj64上 移植小型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2007-12-05):
Microchip 今年master 上有Freertos的课程,例子是用PIC24FJ128做的,
前几天在Dspic33fj64gp206上面跑了一下freertos.分享一下经验,避免大家走同样的弯路

1.  Dspic33FJ64GP206+ Freertos V4.2.1 ,调试硬件是用microchip提供的
    33FJ64GP206的demo board,应该不少工程师手头有这个小板子
    几个简单的任务:
    空任务:
    2个LED闪烁任务: (其实是把同一个任务建立两次,通过任务参数传递闪
                     烁频率)
    1个按键任务 :   (由按键控制LED灯,并将按键状态送往串口显示)
    1个温度显示 :   (测出温度值后由串口送往PC显示)
    1个显示任务 :   (串口,9600波特率, 队列取显示数据)

2.  Freertos在做堆栈保存时,没有用到W14(堆栈帧指针),所有数据手动保存,
    所以要在项目MPLAB C30 / Optimization 中选中 Omit frame pointer ,
    否则的话,建立的任务堆栈是不正确的,程序也会跑飞

3.  freertosconfig.h中会对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configTOTAL_HEAP_SIZE 进行初始化,
    开始调试时,一定要确保所有任务的堆栈有足够的空间分配,否则的话,尽管
    编译不会出错,但程序
    运行不正常,我在demo 程序中给每个任务分配了70byte字节,
    heap_size=1.2k

4.  www.freertos.org 有现成的PIC24/DSPIC30移植案例, 大家只需更换器件
    的头文件,重新定义堆栈大小,在主文件里建一个空任务就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A:
代码可不可以共享下先

代码可不可以共享下先

楼主:
To 边城

代码可不可以共享下先

代码发到你邮箱了,查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