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H及MP30遇到的问题比较搞怪

楼主(2007-07-23):
先说一个搞怪的:
M=N<<2; M的结果应该是4*N吧,但是编译后用IDC2仿真的结果是8*N,而目标是*4,改为M=N<<1后变为M=4*N.
再一个搞怪:
  用PIC24HJ128GP506使DMA作CAN通信的接收,只能接收一次数据,下一个数据来后不能接收,查有CAN接收BUF溢出,程序中再调取DMA中的数据后,已经对 C1RXD和DMA BUF,晕了,

上述怪事,各位大侠有什么良策?

网友A:
不会?我也喜欢<< >>

网友B:
LZ重新检查!

编译器如果连这都搞错,基本上不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