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6B0724的12864液晶的问题,跪求指点。急!

楼主(2007-07-31):
最近遇到的问题,液晶说什么也不显示,期望高手指点。程序如下:
    list      p=16f873a            ; list directive to define processor
    #include <p16f873a.inc>        ; processor specific variable definitions
;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N & _BODEN_ON & _PWRTE_ON & _XT_OSC
;-------------------------------
;RB1  -->  SID
;RB0  -->  SCL
;RC0  -->  RS
;RC1  -->  CS1
;RA3  -->  RESET
;-------------------------------
;***** VARIABLE DEFINITIONS
    CBLOCK    0X20
PR_COUNT
PR_OUT
PR_DATA
LCD_D_CON1
LCD_D_CON2
DAT1
DAT2
D5_COUNT1
D5_COUNT2
    ENDC
;**********************************************************************
    ORG     0X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NOP
    GOTO    INITIAL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ORG    0X004           ; INTERRUPT VECTOR LOCATION
    RETFIE                  ; RETURN FROM INTERRUPT

INITIAL        ;初始化程序
;--------------------------------
;SPECIAL  REG
;--------------------------------
    CLRWDT
    BCF    STATUS,RP0
    CLRF    PORTA
    CLRF    PORTB
    CLRF    PORTC
    MOVLW    0X80        ;10000000
    MOVWF    ADCON0
    CLRF    ADRESH        ;873
    MOVLW    0C0H        ;11000000
    MOVWF    RCSTA
    BSF    STATUS,RP0
    CLRF    TRISA
    CLRF    TRISB        ;RB0-RB7,总线
    MOVLW    0X80        ;1000,0000
    MOVWF    TRISC
    MOVLW    0X02        ;
    MOVWF    ADCON1
    CLRF    ADRESL        ;873
    MOVLW    0X0D        ;0000 1110
    MOVWF    OPTION_REG
;-------------------------------
    BCF    STATUS,RP0
    CALL    LCD_INITIAL
;-------------------------------
;上电
;-------------------------------
    BSF    STATUS,RP0
    BSF    PCON,1            ;POWER-ON
    BSF    PCON,0            ;BOD
;---------------------------------
;    MAIN    PROGRAM
;---------------------------------
MAIN
    CLRWDT
    BCF    STATUS,RP0

    MOVLW    0B0H        ;初始页地址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10H            ;初始列地址高8位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0H            ;初始列地址低8位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0A5H        ;全显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CALL    LCD_DELAY1
    CALL    LCD_DELAY1
    CALL    LCD_DELAY1

    GOTO    $
    GOTO    MAIN
;---------------------------------
;    -SUBPROGRAM-    液晶初始化
LCD_INITIAL
;---------------------------------
    BCF    STATUS,RP0

    BCF    PORTA,3        ;硬件复位
    CALL    LCD_DELAY1
    BSF    PORTA,3

    MOVLW    0E2H    ;软件复位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CALL    LCD_DELAY1

    MOVLW    0A2H    ;LCD BIAS=1/9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0A0H    ;列地址移动方向:ADC=0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0C8H    ;行扫描方向:SHL=1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CALL    LCD_DELAY1

    MOVLW    02FH    ;电源控制模式:vc,vr,vf=111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CALL    LCD_DELAY1

    MOVLW    26H        ;内部调整电阻比:R2,R1,R0=111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CALL    LCD_DELAY1

    MOVLW    81H        ;对比度寄存器模式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20H        ;对比度寄存器值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40H        ;起始行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0E0H    ;写入数据时列地址自动加1,读不变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MOVLW    0AFH    ;开显示
    MOVWF    PR_DATA
    CALL    LCD_PR1

    RETURN
;---------------------------------
;    -SUBPROGRAM-    写入控制命令
LCD_PR1
;---------------------------------
    BCF    STATUS,RP0
    MOVLW    8H
    MOVWF    PR_COUNT

    BCF    PORTC,1        ;选芯片
    BCF    PORTC,0        ;选命令寄存器

    MOVF    PR_DATA,W    ;将要发送的数据送入发送寄存器PR_OUT
    MOVWF    PR_OUT
LCD_I_WRITE1
    BCF    PORTB,0        ;SCL=0
    BTFSS    PR_OUT,7    ;判断发送寄存器最高位值,输出到SID
    BCF    PORTB,1
    BTFSC    PR_OUT,7
    BSF    PORTB,1
    NOP
    NOP
    BSF    PORTB,0        ;SCL=1
    NOP
    NOP
    DECFSZ    PR_COUNT,F    ;判断循环次数
    GOTO    LCD_I_WRITE2    ;不为0跳转至LCD_I_WRITE2
    BSF    PORTC,1            ;为0,恢复芯片并返回
    RETURN
LCD_I_WRITE2
    RLF    PR_OUT,F    ;左移一位
    GOTO    LCD_I_WRITE1
    RETURN
;---------------------------------
;    -SUBPROGRAM-    写入显示数据
LCD_PR2
;---------------------------------
    MOVLW    8H
    MOVWF    PR_COUNT
    BSF    PORTC,0        ;选数据寄存器
    BCF    PORTC,1
    MOVF    PR_DATA,W
    MOVWF    PR_OUT
LCD_D_WRITE1
    BCF    PORTB,0
    BTFSS    PR_OUT,7
    BCF    PORTB,1
    BTFSC    PR_OUT,7
    BSF    PORTB,1
    NOP
    NOP
    BSF    PORTB,0
    NOP
    NOP
    DECFSZ    PR_COUNT,F
    GOTO    LCD_D_WRITE2
    BSF    PORTC,1
    RETURN
LCD_D_WRITE2
    RLF    PR_OUT,F
    GOTO    LCD_D_WRITE1
    RETURN
;---------------------------------
;    -SUBPROGRAM-    400us    4M晶振,延时400us
LCD_DELAY1
;---------------------------------
    BCF    STATUS,RP0
    MOVLW    17H
    MOVWF    LCD_D_CON1
LCD_DLOOP1
    CLRWDT
    DECFSZ    LCD_D_CON1,1
    GOTO    LCD_DLOOP1
    NOP
    NOP
    RETURN
;---------------------------------
;    -SUBPROGRAM-    0.64S    4M晶振,延时约0.64s
LCD_DELAY2
;---------------------------------
    BCF    STATUS,RP0
    MOVLW    80H
    MOVWF    LCD_D_CON2
LDLOOP
    DECFSZ    LCD_D_CON2
    GOTO    $+2
    RETURN
    CALL    DELAY_5MS
    GOTO    LDLOOP
    RETURN
;---------------------------------
;    -SUBPROGRAM-    5MS        4M晶振,延时5ms
DELAY_5MS
;---------------------------------
    BCF    STATUS,RP0
    MOVLW    0FH
    MOVWF    D5_COUNT1
D5_LOOP2
    MOVLW    6DH
    MOVWF    D5_COUNT2
D5_LOOP1
    DECFSZ    D_COUNT1,1
    GOTO    D5_LOOP1
    DECFSZ    D_COUNT2,1
    GOTO    D5_LOOP2
    RETURN
;---------------------------------
    END
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使用的液晶是工作在串口方式下的。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能显示了,就是显示的不对。

问题解决了一部分,硬件复位后增加一延时就好了。但是还是显示的不太对,正在找毛病。

网友A(2011-12-28):
为啥你不用串行显示啊?

网友B:
继续自己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