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d2仿真正常但是下载就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10):
初学pic用mplab7.5+icd2
就是一个int中断计数的汇编程序,在debug下运行良好,但是一program,也提示成功,可就是运行不出来,就显示一个0,中断也不计数。谁能帮帮忙?

网友A:
下载时配置位选对了吗??

楼主:
有道理,但是……

配置位!
确实是,但是还是有点问题。我用12M晶振,应该是HS的,但是只有用XT才好使。

后来,另一个程序,1602 lcd,又不出了,现在配置位第一个XT,其他都是off,disable,怎么也下载后不好使?

网友B:
禁止WATCH DOG,INT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