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7-08-10):
用pic-icd2.5在线仿真或者烧录pic16f676时,一块实验板接上去直接就可以检测到676,而另一块总是检测不到,但可以正常工作。检测不到时提示信息如下:

mplab ide下programmer——select programmer——icd 2,提示出错: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7, read=0x1FF)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3FFF).  Continue?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读的设备地址总是出错,有时还出现0x0。

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可能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复位脚电容太大了.

楼主:
MCLR脚直接串联一个10k电阻接VCC

另外,相同板子的676接到编译器马上就可以检测到。

网友A:
区别?

另一块不能检测到676的是否任何芯片都检测不到?一共5根线,看看连接是否对.
最有可能的是电路板有区别,ICD2由于要数据通讯,对引脚电容比较敏感,或者某个电路耗电稍微大一点,导致你ICD2带不动.

楼主:
板子没问题

板子没问题,两个板子是相同的,同一个产品的电路板,5个引脚与icd的连接我也用万用表测了都正常。连接时用icd给目标板供电,目标板自己供电两种方式我都试了,结果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