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PIC18F4520-I/P用什么C编译器?

楼主(2007-08-10):
请问对PIC18F4520-I/P用什么C编译器?

是PICC-18还是PICC-18 PRO?这个PRO版有什么区别或者只能用PRO版?

网友A:
PICC-18,mcc18

网友B:
我也不懂:(

以前用的是16F系列的,用PICC 8.05就可以了

现在想用18F的写程序,在网上搜了好久,似乎是用PICC 18 PRO ,官网上下了个45天试用的.但是用起来发现还差了mcc18.exe,建不了project
是不是要专门去下?
有了这个以后,不知道之后还会缺什么?
模板文件要加哪些?

网友C:
www.microchip.com/c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