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顶起来呀。是呀,自动匹配怎么搞的?

楼主(2007-08-11):
作者:谢渊斌
2007-08-11于上海
本文以MICROCHIP 公司所生产的PIC16F72为基础说明软件编程方面所涉及的要点,为节省篇幅,本文不附程序框图,电原理图等。
本文适合在单片机编程方面有一定经验的读者,有些基础知识恕不一一介绍。
我们先列一下电动车无刷马达控制器的基本要求:
功能性要求:
1。电子换相
2。无级调速
3。刹车断电
4。附加功能
a。限速
b。1+1助力
c。EBS柔性电磁刹车
d。定速巡航
e。其它功能(消除换相噪音,倒车等)

安全性要求:
1。限流驱动
2。过流保护
3。堵转保护
3。电池欠压保护
4。降低温升
5。附加功能(防盗锁死,温升限制等)
6。附加故障检测功能

从上面的要求来看,功能性要求和安全性要求的前三项用专用的无刷马达驱动芯片加上适当的外围电路均不难解决,代表芯片是摩托罗拉的MC33035,早期的控制器方案均用该集成块解决。但后来随着竞争加剧,很多厂商都增加了不少附加功能,一些附加功能用硬件来实现就比较困难,所以使用单片机来做控制的控制器迅速取代了硬件电路芯片。
但是硬件控制和软件控制有很大的区别,硬件控制的反应速度仅仅受限于逻辑门的开关速度,而软件的运行则需要时间。要使软件跟得上电机控制的需求,就必须要求软件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正确处理换相,电流限制等各种复杂动作,这就涉及到一个对外部信号的采样频率,采样时机,信号的内部处理判断及处理结果的输出,还有一些抗干扰措施等,这些都是软件设计中需要再三仔细考虑的东西。

下面我们挑选对控制器性能和安全比较重要的功能来讨论编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使用的一般方法。

1。电子换相
无刷电机要对转子永磁体位置进行精确检测,并用电子开关切换不同绕组通电以获得持续向前的动力,在目前的绝大多数电动车三相无刷电机中均使用三个开关式的霍尔传感器检测永磁体相对于定子线圈的位置,控制器跟据三个霍尔传感器输出的六种不同信号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驱动电子开关向马达供电。这就是所谓六步换相法。从电机原理可以看出,换相必须及时,否则会导致电机失步,从而使电机噪音增大,效率降低,严重的还会导致控制器,电机烧毁。
鉴于以上要求,我们测得市面上普通的无刷马达在最高转速时(考虑到顺风和下坡的情况)每1。2mS左右换相一次,根据实际的使用效果,软件的反应时间必须在0。12mS左右检测到换相信号的改变并且输出换相驱动信号。考虑到输入到单片机的换相信号容易受干扰,加上线路上滤波电容的影响,单片机程序在读取换相信号时应至少连续读取3次,以3次信号完全一致时才采用该值作为换相信号的真值,这就是鉴相。取得换相信号后,我们将其与上次读到的值做对比,如果相同,则表示没有换相,如果不同,则要跟据这个值去取得一个相对应的驱动信号,从而驱动电子开关动作。这个过程可以使用逐项比较法,查表法等来实现。鉴于查表法比较快捷,一般使用查表法。其中需要考虑的是,一旦获得的信号与所有的六个信号都不相同,可能表示电机中霍尔元件或者其连接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我们应该让电机断电以避免误操作。
市面上有两种电机,即所谓的120°和60°霍尔信号,这个角度代表三个霍尔器件输出的三相电信号其相位角相差的角度,其实这里面的区别仅仅是电平的不一样,在马达内部的安装上,位置没什么不同,只是中间一相的相位相反,所以仍然是六种信号对应六种驱动,软件上将表稍作调整即可。需要提一下的是,在120°的霍尔信号中,不可能出现二进制0B000和0B111的编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霍尔零件故障而导致的误操作。因为霍尔元件是开路输出,高电平依靠电路上的上拉电阻提供,一旦霍尔零件断电,霍尔信号输出就是0B111。一旦霍尔零件短路,霍尔信号输出就是0B000,而60°的霍尔信号在正常工作时这两种信号均会出现,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软件判断故障的准确率。目前市面马达已经逐渐舍弃60°相位的霍尔排列。
编程提示:
在程序上,我们综合考虑单片机的处理速度,采用定时中断去检测相位变化,中断周期采用128μS,中断源可使用TMR0,或者PWM本身的TMR2中断。在同一个中断中,我们还将安排其它更重要的工作,这个在后面的电流控制中再说明。

2。无级调速
由于使用直流电源,电机的速度得依靠调节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来调整,较简单的办法是使用PWM脉宽调制来调节加到电机两端的电压。PWM的工作周期根据电机的使用环境,采用64μS,折算成频率大约15。625KHz,频率太低了会产生人耳能明显感觉到的高频噪声,电流也不容易控制;太高了又增加电子开关的开关损耗。PWM脉冲的最大宽度,这个直接影响到电机的最高速度,则由手柄输出的电压决定。
手柄电压检测简单,人对速度的感觉很迟钝,所以手柄的检测不需要很频繁,这个AD检测与电源电压,刹车等检测均不需要很快的速度,所以每隔10mS-50mS轮番检测一次便足够,AD的检测在定时中断中做,而结果则放在中断外做,这样不会占用中断太多的时间。
编程提示:
由于现在大多采用线性霍尔作为手柄调节速度方案,优点是无触电,故障率极低。缺点是在5V供电的情况下,电压只能在1。1V-4。3V的范围内变化,因此软件的处理相对复杂一点,不过对于硬件处理来讲要简单许多。这只需要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运算,或者采用查表的方法,将这期间的AD数值转换成PWM占空比的值即可。虽然讲是无级调速,实际上分32级时人已经感觉不出来了。但是有一点,根据手柄得出的PWM脉冲宽度不能直接用来控制PWM占空比,需要在电流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让占空比达到设定值。
程序中所用关键控制寄存器及其作用:
    PR2:决定PWM的工作周期,也就是PWM的调制频率,工作中其值不断地与TMR2中的值相比较,当TMR2的值等于PR2时TMR2归零重新开始另一个周期,由于用到TMR2,所以TMR2的预分频器也同样影响到PWM的工作周期。具体计算公式在数据手册上可以找到,下同。
    CCPR1L及CCP1CON的第4,5位:决定PWM的占空比,单片机在运行时TMR2的值不断与CCPR1L中的值比较,当TMR2=CCPR1L时,PWM输出脚输出低电平。当CCPR1L中的值大于PR2时,PWM输出脚持续输出高电平。注意:CCP1CON中的第4,5位在这里并非无用,在后面的电流调节中可以用来微调PWM的占空比。
    T2CON:决定TMR2的预分频器和后分频器的分频比,预分频器和前面讲过的PR2共同决定PWM频率,后分频器决定TMR2的中断周期。

3。刹车断电:
电动车在刹车手柄附近装了一个微动开关,一方面在刹车时点亮刹车灯,一方面给控制器提供一个刹车高或低电平信号,各厂家不一定,在电路上作一些电平转换很容易就可以提供给单片机一个准确的信号,我们可以采用数字测量的方法测量这个电平是高还是低,也可以使用AD去测量有几伏,总之监测到这个信号后必须关闭所有的驱动输出和PWM输出,这就可以实现刹车断电。编程方面我就不多说了。至于如何实现EBS电子刹车,由于篇幅关系,也不再多讲。

4。限流驱动
这是整个控制器的灵魂,如果限流驱动没做好,其他功能再好还是一个字:烧!。
电动车控制器的电子开关均使用功率MOSFET控制,MOSFET的最大允许电流,最大允许功耗都有其限制,如果没有电流控制,或者电流控制不好,均会导致功率MOSFET的烧毁,从而导致整个控制器报废,因此电流控制是本程序的重中之重,这个做不好,其它功能一概免谈。
说起来严重,其实做起来,摸到窍门也是很简单的,其秘诀也只有四个字:准确,及时
电流信号经康铜丝采样之后分两路,一路送至放大器,一路送至比较器。放大器用来实时放大电流信号,放大倍数大约6。5倍,放大后的信号提供给单片机进行AD采样转换,转换所得数字用来控制电流不超过我们所允许的值。另一路信号送至比较器,当电流突然由于某种原因大大超过允许值,比如一只MOSFET击穿或误导通时,比较器翻转送出低电平,触发单片机的INT0外部中断,使单片机能够快速关断驱动,从而保护MOSFET避免更大伤害。我们这里所要讲述的准确,及时两个要素,主要是针对放大器放大之后的信号处理过程来表述的。
准确
首先一个条件是准确,这里所指的是电流的AD采样和转换的时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PWM脉冲驱动,这种脉冲驱动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放大后的电流信号与PWM脉冲频率相同,相位上滞后一定时间的脉动电流波形,这种波形如果没有经过滤波处理,将会类似于一个梯形,如果我们要获得准确的电流AD转换值,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梯形波的上边中间采样电流信号,这样所获得的电流AD值才能较为准确地反应电流的实际大小。在本文所选的单片机上,AD转换的采样开始时间由ADCON0中的ADON位控制开始,AD转换则由ADGO位启动,采样时间,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里有明确的规定,在一般控制器放大电路中,采样的时间一般采用10-20μS,在这期间可以做一些固定的事,比如系统计时之类的,以免浪费资源。而转换时间,只要保证不小于数据手册所规定的1。6μS/bit的最低要求,当然是越快越好,这里设定为2μS/bit。
那么怎样保证采样的准确性呢?这里有一个前面提过的办法,就是使用定时中断,我们可以设定好使定时中断和PWM周期同步,预先设定好AD的通道,将AD转换器切换到检测电流的那个通道,当进入定时中断处理完现场保护,中断源判断等一系列动作之后,开启ADON时刻刚好落在电流梯形波的中央,采样完毕之后马上进行转换。在等待转换结果出来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闲着,毕竟那是>20μS的时间,在资源比较紧张的时候浪费了可惜,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鉴相"的工作,就是在电子换相中所作必须作的工作。
及时
其次是要及时。如果我们想及时准确地控制电流,采样次数也是要求越多越好,因为电流的变化相当快,在一个PWM周期中变化量可能会很大,所以我们最好是在一个PWM周期里采样数次,但是我们的单片机没有这么快的速度,再说PWM的占空比在一个周期中只接受最后的改变,而且要到下个周期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一个PWM周期采样一次就够了,而且为了更好地处理其它事情,我们两个周期才对电流采样一次。
采样转换之后的工作,就是处理了。怎样根据AD结果去调节电流?我们不需要想到PID控制那么复杂的概念,只需要在电流没达到限制值时逐渐增加CCPR1L的值,直到等于手柄设定值为止,如果在此过程中电流接近限制值,那么应该不再增加CCPR1L的值,直到电流减小。如果电流超过了限制值,则根据超过的量,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减小量,比如CCPR1L减1或减3,一切以电流比较稳定为准,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但波动越小,我们要求PWM占空比调整精度越高。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PWM分辨率,以PIC16F72的条件,在16M时钟的工作频率和15。625K的PWM频率前提下,PWM的占空比调整可以有10BIT的精度,但10BIT的数据涉及2个字节的运算,所以我们还是只采用8BIT的调整精度,实践证明,8BIT的精度对调整电流来说足够。所以我们只对CCPR1L进行操作就可以,前提是TMR2预分频值为1:1
恒流算法--电流即时值和有效值的矛盾:也许我们注意到大多数控制器的最大电流并没有出现在堵转的时候,这是因为上面我们所检测到的是电流的即时值,我们在电流表上看到的是电源电流的有效值,当PWM占空比不是100%的情况下,电流有效值≈电流即时值*PWM占空比,也就是说,占空比越小,要保证电流有效值达到我们的期望值,电流的即时值要提高,这样就涉及一个算法问题:提高多少?我们可以根据上面那个公式做一个表格,或者根据CCPR1L中的值做一个简单的换算。总之是不能占用太多的系统时间。
电流的测量和控制还涉及到其他两个附加功能:换相消噪和降低温升,降低温升这个要结合硬件讲,我们就把它放在以后《硬件设计要点》部分,先来讲讲换相消噪。
怎样减小换相噪声?
在电动车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换相时电机会发出很大的突突声,这是由于电机起步时电流比较大,而电机是个感性负载,换相后由于电机线圈电流不会一下增大到换相前的水平,这样就造成换相前后电流反差非常大,从而导致牵引力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便会引起电机强烈振动,这种振动噪声我们不能完全消除,但有简单的方法减小,就是在换相后的一段时间使PWM脉冲占空比达到100%来使电流增长快一点,从而减轻振动噪声。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随时监测电流变化,电流一达到换相前的水平就可以恢复换相前的PWM占空比。如果电流始终达不到以前的水平,那么最多延时十多个PWM周期即可,时间长了也没用,以不影响到鉴相等其它重要工作为度。
编程提示:
以上电子换相,电流检测处理等大部分要紧的工作均在同一个128μS的定时中断中完成。另外中断中还要完成计时工作,由于单片机的AD模块是复用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还要照顾一下其他需要AD转换的功能,比如手柄,电源电压等,其它对时间,时机要求不严格的则放在中断外空余时间处理。
关于电流的另一点:过流保护,当有MOSFET击穿或MOSFET误导通时,会造成上下桥直通将电源直接短路,这样会有很大的电流,为避免更大的伤害,在电流信号引起比较器翻转时触发INT0中断,由于PIC16F72没有中断嵌套,因此在整个定时中断中均要随时检测INT0中断标志,防止短路发生。

5。堵转保护
为了防止电机发生堵转时电流始终通过同一组MOSFET而造成永久损害,因此有必要在堵转发生之后数秒钟之内切断电机的供电。一般时间是2秒。要注意的是有时电机虽然发生堵转,但刚好在换相的临界点,此时会产生频繁的换相动作,这对MOSFET也是有害的,所以也应当作堵转来对待。

6。欠压保护
这是针对电池的保护动作,如果电池过放电,将导致电池的永久损坏。注意欠压保护和电池电压上升后恢复供电这两个电压应有一定回差,比如48V电池欠压点在42V,而恢复供电点在45V,当电池电压回到45V时还应延时数秒,避免控制器频繁进入保护状态使骑行者感到不适。另一点要注意的是,电池是具有内阻的电源,因此在大电流放电的情况下因适当调低欠压值。
电压值的检测也是不需要非常频繁的,所以和手柄,刹车一道,在中断中每隔10-50ms轮流检测一次AD值即可,检测后的结果保存起来放在全局变量中,等到退出中断后,利用单片机的"空余时间"来处理这些值。

7。故障的检测,保护及显示:
使用了单片机这样的可以智能化的零件,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工作来帮助生产和维修:
由于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造成一些诸如虚焊,连锡之类的缺陷,所以在产品组装成半成品测试时就会出现一些故障,轻则某些功能失效,重的会导致元器件烧毁,这是老板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工作最大限度上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我们最担心的是生产过程中由于连锡或虚焊导致MOSFET烧毁,一个MOSFET好几块RMB,谁见了都心疼。幸好现在有单片机,在开机时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大概10-20μS)的时间全部开启一下上桥,关闭,然后再开启一下下桥,如果其中有MOSFET短路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电流,这个电流我们可以用单片机在开启MOSFET的同时检测到,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即使某个MOSFET短路,也不至于把另外一个烧掉,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检验方法来初步检查产品的好坏,也便于修理工修理。其他的故障比较好检测,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故障检测出来了,需要显示出来以告知人们出了什么故障,目前一般采用LED闪烁次数来表示,次数可以自己定,也可以采用比较流行的办法:
慢闪:
1秒钟闪一次,表示没有检测出故障。
快闪:
连续闪两次,停一下,表示刹车,或者刹车部分有故障。
连续闪三次,停一下,表示INT0口始终为低电平,很有可能是比较器部分有问题。
连续闪四次,停一下,表示上桥有短路现象
连续闪五次,停一下,表示下桥有短路现象
连续闪六次,停一下,表示电机霍尔信号有故障,或者相位选择有误。
连续闪七次,停一下,表示刚刚发生了过流保护,INT0口有低电平脉冲出现
连续闪八次,停一下,表示电源电压过低或给单片机供电的5V电源电压过高。

网友A:
谢谢老谢……

呵呵,感觉标题怎么那么拗口呢……

我先认真拜读,读完了再发表意见。

呵呵,兄弟们有问题快问把……

楼主:
先把这块砖头抛在这.

希望能引些玉出来.

楼主:
删除了4楼.

有吹捧嫌疑.

网友B:
以上功能大部分人都了解,但是对同步整流了解的人就不是

以上功能大部分人都了解,但是对同步整流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

楼主:
楼上问题稍后解答

这需要结合硬件电路来讲.

网友A:
俺对电机调速那也有很多疑问

楼主:
如果你开始做了,就了解了.

网友A:
手上没有电机,所以正在犹豫要不要接这个项目……

看来还是先做好关于iPOD的那个项目再说这个了……

先学习学习把……

楼主:
同步整流或同步续流的作用。

为什么要同步整流
这里的“同步整流”实际上应该称为“同步续流”
假设此时A相和C相通电,当A相上桥(我们把连接电源正的MOSFET称为上桥,与电源地连接的成为下桥,下同)PWM占空比没有达到100%时,通过电机线圈的电流是断续的,但上桥关闭的时候,由于电机线圈是一个电感,线圈上必定会出现一个自感反电动势,这个反电动势必须维持线圈电流的方向不变,由于A相上桥已经关闭,这个电流就会通过原来已经开通的C相下桥,地,A相下桥的续流二极管继续流动,见图。
当总电流小时这个自感电流并不大,但总电流大时,线圈中储存的能量多起来,这个自感电流也会相当大,我们知道MOSFET的续流二极管本身的压降大约在0.7-1V,在通过的自感电流大时,功耗便会相当大,假设自感电流为10A,二极管压降为0.7V时,功耗为7W,显然这个发热量是相当大的,这时下桥便会变得很烫,假如我们此时把下桥打开,让自感电流直接从MOSFET的沟道里走掉(MOSFET导通时电流可以双向流通),再假设MOSFET导通电阻RDSON=10mΩ,10A的时候功耗就变为1W,理论上就可以大大降低下桥的功耗,从而降低温升。但在实际上,由于上下桥在交叉导通时需要一个死区以避免双管直通造成电源短路,这个作用会打一些折扣,不过效果还是很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产品的下桥会用好一点的管子的原因。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根据什么来判断下桥打开的时间呢?

既然打开下桥续流来降低在二极管上产生的发热,但这个打开的时间根据什么判断呢?

固定?自动调整?

楼主:
根据电流。

电流大了才打开。
在典型的电路中,有一组IC来负责死区,倒向,同步的工作,软件上只要简单输出一个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A:
它的电流检测电路在哪个地方?

是用这个电流来判断是否打开吗?

5A电流和10A电流,打开时间一样吗?

楼主:
什么时间?

如果要开,就一直开,下桥的占空比是由和上桥同一个PWM发生器产生后经缩小,倒向,移相输到下桥。

网友A:
郁闷,可能没看懂如何驱动这个电机

所以没弄懂上面的发言

楼主:
那先搞清楚再来。

网友C:
不错!难得一见的好贴啊!

能否分析一下典型电路中的4颗数字电路的作用(最好详细一些,别太笼统了)。图纸在下面连接中有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7/34229.html

网友A:
老谢能不能帖一个完整的电路出来观摩观摩?

网友D:
电动车方案, 芯片厂都有提供的哟。

PIC,CYPRESS,NEC,HOLTEK,中颖,MC33035, 只要有你量.
这个产业做的有点撑不住了。
别开发啦 , 市场上的都是抄来的。    量最大的还是PIC16F72的那款。

网友A:
NEC,HOLTEK,SINO的根本就推不动……

市场上就PIC/PSOC的方案可以

其它家的方案似乎都不怎么样。

就因为大家都是在抄,真正开发的人很少,所以要想产品升级就比较麻烦,各个厂家经过几年的资本积累,应该都会追求更大的发展。

所以,有空玩玩可能还是有点机会的……

但俺对电机不熟悉

楼主:
电动车控制器整机电路图:

点击图片可下载清晰的PDF文件。(350W)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622917256.pdf

楼主:
控制其中四个小IC主要作用:死区控制及同步续流(或同步整

同步续流的实现
1.倒向,截波与死区控制
见图1

单片机产生的“PWM13”占空比信号一路通过与门,经R53,R52,C71截波(缩小占空比)后输出,相位不变,截波量大约为1.5μS,形成PWM信号,此路输出至上桥驱动,与上桥逻辑开关信号相与后驱动上桥MOSFET。另一路经R57和C24,反相器U5A移相,相移量大约750nS,再经U5B反相,形成PWM-信号,最后合成至下桥驱动。此时两个信号输出时相位相同,但PWM-信号占空比比PWM信号占空比大1.5μS,但由于PWM-信号已经偏移750nS,所以PWM信号刚好套在PWM-信号中间,两边空出750nS作为MOSFET开关的死区。

楼主:
续1

处理后波形示意图如图2

楼主:
续2

2.同步续流的逻辑关系
图3为A相驱动电路的实际电路

因为3相驱动相同,所以我们这里仅以A相为例说明同步续流功能的实现过程
当A向的逻辑开关信号“A+”为高电平时,A相上桥被“PWM”信号驱动,在整机电流较小的情况下,PV信号为高电平,不管或非门U3C其它两个输入脚电平如何,其输出总是低,所以此时或非门U2B尽受“A-”信号控制,“A-”信号是下桥的逻辑开关,它仅在下桥需要导通时置高,平时为低。当整机电流比较大,而PWM占空比小于100%时,由于A相上桥在PWM间隙关断导致电机线圈中出现较大感应电流,感应电流通过另一相的下桥和A相下桥的二极管泄放,为降低该二极管的功耗,此时应将A相下桥MOSFET打开以减小压降,这时单片机将“PV”信号端拉低,在PV信号和反向后的“A+”信号共同作用下,“PWM-”信号通过U3C传递到U2B,而此时由于“A-”为低,所以U2B受“PWM-”信号控制,在PWM信号关断的间隙使下桥MOSFET导通。当“A+”信号为低电平时,“PWM-”信号并不影响下桥,保证了下桥的正确逻辑而不会误导通。

网友A:
大家先研究研究图纸

网友E:
电流突然由于某种原因大大超过允许值时

本人的做法,不是把信号传给INT0,而是直接把MODFET关掉

网友C:
继续听课!

网友E:
MOSFET的驱动线路好复杂啊

网友A:
兰天白云也搞过啊?

哈哈,太好了……

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C:
总算明白这4颗IC的作用了

总算明白这4颗IC的作用了,就是感觉太复杂了,不知道能否简化?

楼主:
回匠人:硬件上简化已经不多了。

可以采用有互补PWM输出的MCU,这种MCU的互补PWM输出一般都有可编程的死区控制,这样就方便了。例如现在市面上某品牌......

楼主:
回兰天:

这种MOSFET的驱动是分离元件搭的最简单的电路。实际下桥没那么复杂,主要是上桥,由于P沟MOSFET奇贵,所以不得不采用N沟,而N沟,不知道哪个发明了浮栅驱动,就是上面的电路,该电路是典型的。很多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C:
现在有听说市面上有用2颗数字IC的简化电路

不过,匠人没有见过

楼主:
一颗不用都有。

我见过专门定制的,一颗搞定。还有就是干脆不用同步续流的,也一颗搞定,
用PSOC的一颗也没。

网友A:
嘿嘿,俺的打算:以下删除

网友C:
不用同步续流,很容易烧管子

楼主:
回yewuyi

你这话放在这个版面上,十分不地道。
回头来说,PSOC也不是那么好搞的,光一个AD要200多μS。好搞的是同步续流,每个IO口都可以有PWM输出。但死区应该搭配硬件来控制。

楼主:
回匠人

同步续流现在是个**肋,照理,同步续流时下桥应该在上桥关闭的同时开启,但是因为要空死区,所以要延时一段时间,目前有的已经做到1μS,但就在这段时间,线圈中60%的能量已经泄放掉,此时再开的话作用就少了一大半。如果死区时间过短,又很容易造成直通,反而更容易烧管子。

网友A:
呵呵,改也不是俺要求的,是俺朋友要求的

它可能是处于保密的原因,7X太容易破开了,所以……

其实用那个都无所谓,俺也算是MCP的铁杆了……

俺个人感觉电动车行业最后会向ASIC发展……

网友F:
是啊,我也觉得那些逻辑一片GAL就搞定了,最多再加个单片机发

驱动个显示面板或灯,就很高级了

楼主:
楼上,成本不允许

楼主:
回YE

呵呵,生产的时候不良率明显比72高许多。

网友G:
精彩

期待PIC16F72X(目前尚未发布)出来时,能让诸位做得更精彩。

网友A:
我想:MCP肯定会针对这个行业推出更适合的MCU的

果不其然啊……

网友H:
那下桥臂在大电流工况下比较烫的问题真的没法解决?

网友D:
呵,还在讨论啊。

PIC价位太贵了,  台湾中颖和NEC的用量慢慢在上升。
PIC不是PIC16F883想切入这个么,我想是切入不了的,太贵了。
电动车厂一次进货就几百万片。  几毛钱就不得了。

网友A:
LS浮夸了把?

几百万片?

呵呵,是不是乘10的倍数了?

NEC的根本不行,方案太懒……

SINO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I:
几百年没见这样的好文了

学习,学习

网友D:
没浮夸, 你去无锡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不能全靠他们方案过活,  产品化还得自已搞搞的。

网友A:
呵呵,俺知道无锡/苏州/昆山那边的情况……

一次几百万片那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是有人想囤货,但现在还有谁笨到要囤货呢……

楼主:
回46楼

下桥比较烫的问题还是比较难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提高上下桥的开关速度,缩短死区时间.但几百nS的时间真的很难做.

楼主:
MCP将推出的77X据说可以和nec的价格有一定竞争力

网友J:
好贴,顶!!

回程序匠人的问题:
R53,R52,C23好象是针对每个PWM周期在上升沿开启的时候延时,然后在下降沿开启的时候立即执行,是针对于MOS管的开关特性设计的吧,不知道分析的有无道理,还请大家一起分析。
R51,C24是前面所说的死区时间控制。

老谢,能否把联系方式留下.
我也在上海哦。

网友K:
绝对好文,顶一个

网友L:
佩服xieyuanbin的奉献精神

坦白地说,要是早一年看到此文,我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很佩服xieyuanbin的奉献精神,自己虽然经过努力掌握了这些所谓的关键技术,但是自问自己做不到把这些知识全部共享出来,连示波器都没有,业余搞这些东西到最后量产,一点点突破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心血.

也说一句,同步整流很有用,但是省去两块IC,取消同步整流,故障率也不会高(目前看来).

PSOC的方案,我花费了一些时间,其难点在于如何限流.因为其AD采集转换时间太长,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参考MOC33035的限流方法通过PSOC中的比较模块来实现.

PSOC的DOUBLE PWM8模块可以输出带死区的对称PWM波,另外,英飞凌XC800系列也可以.

还有AVR方案也不错,我也写了代码玩了下,不过没机会去具体测试了,也能作到不扩展IC而直接实现同步整流,成本和PSOC有得一拼.

在这个领域里,成本是最敏感的,控制器竞争十分激烈.

想起十几年前,东大的老师使用变压器升压来驱动MOS管,后来不知道哪位高人发明了现在的驱动电路和用4颗IC实现同步整流的思想,佩服之极.当自己写完4颗IC的逻辑关系后,一直不明白RB1的作用,后来突然明白了其妙用,又惊讶又佩服,欣喜若狂...

电动车控制器技术发展之迅速,近几年为甚,其中无锡可算大名鼎鼎.

xieyuanbin师傅不仿也给大家讲讲回馈制动的原理,算锦上添花吧.
我多次试验作成了这个功能,但是没有好的理论基础来解释它,要不然我就来献丑了,呵呵.

不过,关于同步整流,我来补充一些:

当电机工作在大电流时,由于此时转速低,反电动势小,软件中的限流使得PWM占空比较少,这样同步整流就有用武之地了.

在没有同步整流的情况下,一个PWM周期里,当PWM为低时,上桥MOS管关断,此时绕组中电流不能反向,而是通过导通的下管和另一个关闭的下管内部的并联二极管进行续流.

二极管正向导通的压降太大,高温下可到1~1.5v,此时,设30A的电流流过,其功率损耗达30A*1.25v=37.5W.

若在续流的时候,打开续流通道的这个原本关闭的下桥臂MOS管,由于其Rds在10毫欧左右(75管),可以推算此时的功率损耗为30A*30A*0.01ohm=9W.

可想而知,同步整流在理论上,要大大降低MOS管的热耗.
在实际的应用中,同步整流对降低MOS管的温升也是有好处的.

市面上有部分厂家不理解同步整流的作用,自以为懂一点硬件,于是改了电路,省掉两颗IC,也敢将产品投放市场,电动车厂家则更是不懂了,越便宜越喜欢.

由于同步整流仅在启动和爬坡时发挥作用,而这段时间不长,所以目前来看没有大面积翻修,但最后很可能就会出问题,害人害己的.

控制器这方面的技术细节多了去了,一个几十元的控制器,所涵盖的知识点太多了,一言难尽.总之,一句话:电机控制技术博大精深.

一管之见,不妥之处,还望前辈斧正.

网友L:
电动车控制器软件代码量虽然不大

   但是确实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例子,综合了电机控制和行使控制功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相比汽车发动机控制和航空发动机控制来说,电动车电机控制不是一个量级的,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

    但是搞电动车控制软件开发更有成就感,呵呵.

网友D:
楼上说的非常到位。

继续讲经,  我们也当回雷音寺的小老鼠偷听如来讲经,又偷喝点灯油。
最好讲一下,能量反馈的几种方法, 无传感的几种方法,及各类电机的使用。选型。  电机真是博大精深, 虽然是个老行业。

网友C:
关于同步续流,也程序困惑了匠人一年多

关于同步续流,也程序困惑了匠人一年多。
当刚开始接触到这个电路,由于不知道PV信号的作用。所以无法参透其中的奥妙。现在听xieyuanbin和碧水长天一番见解,方才茅塞顿开。

另外:碧水长天说2颗IC,是否有误?应该是4颗吧?

网友L:
原始版的72方案是4颗IC,可以实现同步整流

如果不需要同步整流,则可以省掉2颗IC,并多出一个IO口.

同步整流更多用于高级开关电源中.

低压大电流的开关电源中,MOS管中的续流二极管达1V多的压降对提高电源的效率是非常致命的威胁.

楼主:
也有很多人省掉的。

因现在MOSFET的上升沿不能做得很陡,所以同步续流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都没有起作用,而且增加了上下桥直通的危险性。

网友M:
请教大虾几个问题

1.LM317和78L05的输入输出为什么接电阻?以前没见过这样接的。
2.过流保护的输出接的上拉电阻画错了?应该串接到INT脚上。
3.刹车开关H、L的接法怎么那么复杂?直接接地不行?
4.C相上桥驱动有个b5 2k2的电阻接法有什么门道没?感觉放到三极管上面更好些。
还有MOSFET的开通时间(电阻150欧,电容103)怎样确定?反复实验么?
另外象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接个小电容去干扰感觉更好点。

本人没啥实际经验,请各位答疑解惑。

楼主:
LS:看得比较仔细

1.LM317和78L05的输入输出为什么接电阻?以前没见过这样接的。
是为了减小稳压IC的功耗,扩展电流

2.过流保护的输出接的上拉电阻画错了?应该串接到INT脚上。
因为LM358是三极管射极输出,当输出高电平时有时不能达到4V以上,而INT脚刚好又是施密特触发,这样会有很多358的输出电平达不到72的门坎电压而被误认为是低电平,所以加个上拉电阻。
3.刹车开关H、L的接法怎么那么复杂?直接接地不行?
这是特别为整车厂设计的,很多整车厂的刹车开关与刹车灯共用一个,在刹车没按下时通过刹车灯过来的电压很高,有的是48V直接过来,所以要做一些保护。
4.C相上桥驱动有个b5 2k2的电阻接法有什么门道没?感觉放到三极管上面更好些。
这是一个准恒流驱动,因为上桥驱动的对地电压从13V到70V,如果放在三极管上面电流相差会很大。
还有MOSFET的开通时间(电阻150欧,电容103)怎样确定?反复实验么?
不管怎样都要反复实验,如果有数字示波器可以更快一点确定。
另外象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接个小电容去干扰感觉更好点。
不接小电容为的就是要检测峰-峰值电流。

楼主:
降低下桥发热量的方法

降低PWM频率,实际上降低PWM频率之后上下桥的发热量均可降低。

楼主:
拙作《电动车无刷控制器硬件电路详解》

有可能被收录在今年《电子报合订本》附录中。

网友A:
恭喜恭喜……

到时候一定搞一本收藏……

网友N:
TO xieyuanbin

谢老大能否简单介绍一下EBS的原理啊?

楼主:
电动车EBS原理:答碧水天长和yizaisong

电动机电制动的原理有很多,有位朋友已经在另一贴中说明。
在电动车的电制动应用中,一般均采用将三相线圈短路,类似再生回馈制动方法制动,这种制动方法控制相当简单,仅需将上桥或下桥全部开通即可。由于靠惯性运转的直流永磁电动机相当于一个发电机,上桥或下桥全部开通后即是将发电机输出端短路,完全依靠线间电阻消耗能量,所以有两个坏处:第一是车速越快时制动力越大,容易在高速时发生事故;第二是对MOSFET及线路损害相当严重,使零部件过热烧毁。为了克服这种毛病,人们在制动初期使用PWM调制短路开关,使其工作在间歇状态,这就叫柔性刹车。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使用PWM信号直接调制上桥,但由于电动车控制器上桥的浮栅驱动的特殊结构,使上桥不可能工作在上桥持续开通,而下桥持续关闭的状态,所以一般还是采用模拟出的PWM信号控制下桥。
但是这样的控制方法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在制动的同时,很多人发现电流表反转,电源电压升高的现象,发生这种现象只说明一个道理:电动机在向电源反充电!
但是,从表面的原理上来讲,明明下桥将绕组输出端全部短路至地,为何还有电流反流到电源呢?
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为什么会反充电?

实际上,在制动过程中由于使用了所谓“柔性刹车”,因而在开始时下桥并不是持续导通的,而是不断导通————关闭,这样在导通的时候就有感应电流通过线圈————下桥————地————下桥————线圈流通,当下桥在关闭时,线圈中的电流不能马上消失,产生的感应电流就会通过线圈————上桥反向二极管————电源+————地————下桥反向二极管————线圈流通,这样就会产生反充电现象。而且下桥导通占空比越大,这个反充电流也越大。但到了100%占空比时,因为所有电流都被短路,充电电流反而没有了。

网友A:
反充电对电池有没有损害?

电池充电的次数有限制把?

网友D:
反充电只有好处, 能量有限不会太多的伤害

对电池的极化有很好作用。其实这能量还是很少的。

楼主:
反充电对电池坏处不大。

因为没有超压,但对管子有大大的害处。因为电流太大了,又是集中在下桥。

网友A:
I SEE,各位继续……

网友L:
关于柔性EABS的问题

我也来补充一点:

实际上,在某些方案上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上桥某些管和下桥某管同时调制,实现电流回馈制动.

在72方案上,我是使用下桥全关,上桥三管同时调制的方法来实现EABS,效果不错,请谢版给大家讲解一下此时的原理.

不管使用何种方式制动,控制制动过程中电流和电压是必须的,控制器安全是第一位的,哪怕牺牲一点刹车效果,毕竟这中EABS+机械刹车比纯粹机械刹车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O:
好文,学习中

我们公司愿也想做电动车控制器,不知道现在市场怎么样?16F72是不是成熟的方案?

楼主:
上桥三管同时调制的方法?

有三种可能:
1.你占空比不大,如果你采用上桥浮栅驱动的话,自举电容来不及充电,容易使管子驱动电压不足而进入半导通状态而烧坏管子。这种方法我没试过。
2.在上桥关闭的间隙,偶尔让下桥某个管子导通一下,以让自举电容充电,或者,在上桥被PWM波调制时,开启同步续流功能,原理一样是让自举电容充电,但此时相对的,PWM占空比不管如何小,实际上下桥合成的占空比接近100%。
3.上桥驱动采用高压驱动,无浮栅电路。

网友P(2007-09-11):
LZ对无霍尔传感器的三相无刷电机后续发展有何感想

无霍尔传感器的三相无刷电机的换相识别对软件要求就更高了,MCU需要专著细节的设计

楼主:
目前市场上有用硬件识别的模块。

当然硬件识别之后还是要软件处理,这个就不是一句两句能解决的。我有个产品使用一个339比较器,软件延时处理的,比较稳定。

网友Q:
关于死区问题

我觉得可以用软件解决死区的问题,就是当检测到要换相的时候,把MOSFET管输出关闭,或者关闭当前相位的上桥或下桥输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输出新的相位就行了。延时的时间只需几条指令即可。不知道此法有人用过吗?本人做的控制器就是用些法,但是由于硬件上已经有如LZ的电路防止死区,因此还没有真正验证过此法,只是提出来。

楼主:
此死区不是彼死区。

这里的死区不是为换向时服务的。

网友Q:
是哪个死区?

因为正常控制时,理论上任何时刻,都不会有同一相上桥和下桥同时导通的时候,只有在换相时,前一相位与后一相位转换没有时间差,比如用IO口直接赋值,才会可能导致上桥和下桥有瞬间的导通。

网友R: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用的是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用的是ST,瑞萨 和ATmega48的方案,我记得就用了一片74HC10把一路PWM分三路 其他逻辑片子都没有 用起来还蛮好的
另外 无霍尔的我们也做到了零启动 这个是用硬件配合软件做的 记得好像用到两片339 另外 无霍尔的要和电机搭配 发现有的电机用上去就很好 有的就不怎么样。

楼主:
理论上就是有可能互通。

hjh002和蓝水天下还需要仔细看看同步续流部分的作用。

网友F:
蓝水天下 看到的那种是比较低级的啦,太多问题没考虑

网友S:
我也去搞一些作文粘上来.

我也去搞一些作文粘上来.

网友T:
真是千年一遇的好帖啊

特地注册来请教楼主.

楼主**中说电流控制还能与硬件结合用于减少温升,想请教楼主基于什么原理,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请参考10楼“同步续流功能及作用”

网友T:
谢楼主解惑

曾对几个不同品种的控制器进行过测试,发现彼此之间的温升相差较大,较极端的竟差了近10度之多,但是它们的硬件电路却是一模一样的,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温升上的差距?

楼主:
硬件之间也有细微差别。

主要在驱动部分,驱动部分的零件差别你可能看不出来。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所谓变频技术,在适当的电流和转速下降低PWM频率,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U:
老谢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老谢有没有研究过无传感器的E-BIKE,也分享一下它们的设计要点:
例如:负载突变,启动等等。。

网友V:
真是相见恨晚啊,谢谢楼主了!!!!

8月开始搞无刷控制器,没看过楼主的**,在摸索中真是碰上了不少头痛的障碍。现在控制器终于搞成了,又看见了楼主在这里的**,真是非常感谢楼主。

楼主的**没提到调试,我顺便说一下我的基本调试过程,欢迎拍砖!

有条件的话建议一定要配备逻辑分析仪,最好是混合示波器(比如Agilent 6000)。普通的多通道示波器是难以胜任无刷控制器的在线调试工作的,这我的前车之鉴啊。
电路一定要仔细检查,一次我们的焊版工把二极管焊反了导致了整个驱动电路的烧毁。

另外最好编写一个实时系统状态数据输出系统(AD转换数据、系统标识等等),然后通过串口输出到电脑里,然后再写一个电脑程序在电脑上显示和记录所有传来的实时数据,这样会极大方便调试过程。
最终上车做路测时可用无线模块做串口数据的传输,然后一个人骑车,另一个人坐在汽车里用手提电脑接受控制器发来的数据和指挥骑车的人进行试验,这样的好处是万一电机控制器出现严重故障电脑里可以保存发生故障前的所有系统数据,以便快速判断和解决故障。

网友W(2007-11-12):
为楼主无私的精神感动!!!

我也是做电动车控制器的,但对72方案逻辑片分析得不透彻,现在明白了很多。

顺便提一下,如果不考虑同步整流,完全可去掉四个逻辑片。

网友J:
讨论下关于无刷控制器相序自动匹配软件设计原理

目前市场上面的相序自动匹配控制器的方案已经有很多了,有高手分析下相序自动匹配的原理吗?软件上如何处理?

请高手分析下,给指点一二。

网友X:


网友Y(2007-12-19):
不错,基本控制方面将的很清楚

我也来讲几点
第一,电流采样最好不要加电容,加了电容,虽然滤波效果好了,但对电流变化的反应慢了,而且无法使用峰值采样(即与PWM同步采样),而且,过流保护可以做成2中,使用中断的是一种,一般在运行时,点击线突然短路时其作用,另一种时逐波检测电流,当点击线短路后,再加转把时可以在中断之前,更快的采取保护操作。(我用Mega48做的方案,芯片自带比较器,非常好用)
第二,现在也有不少无hall的做法,一般是用3路比较器,拿3个相线上的电压和中点电压比较得出的Hall信号
第三,换向的补偿其实时给电机的线圈充磁的过程,这个算法的目的就时尽快在新的相位上建立电流,而新的弱磁控制的算法还需要控制换向时间,并不是在Hall变化的时候换向了。

以后贴一些截取到的实际驱动时的波形发上来

网友Z(2009-09-04):
不知第二页的电路图咋能下载下来

网友AA:
原来我落后了两年了。。。赶快加油!

网友AB(2009-12-05):
唉,看来我也是落后两年多了,也是要赶紧加油!多谢楼主和前面各位!!!

网友AC(2010-01-25):
唉,看来我也是落后3年多了

网友AD:
好文,做个记号

网友AE(2010-07-16):
噪音大只是和换相补偿这一个因素有关吗?

网友AE:
就是启动的时候噪音很大

网友AF(2011-10-28):
精华贴!!!记号!~~~

网友AG:
有点道理

网友AH(2013-02-04):
怎么多做无刷电机控制的啊,我想请问下大师些在做霍尔补偿方面都有什么建议呀——就是一个霍尔坏掉利用剩下的两个霍尔换向

网友AI:
电动轮椅方案和电动车有什么异同吗

网友A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同步整流这里的“同步整流”实际上应该称为“同步续流”假设此时A相和C相通电,当A相上桥(我们把 ...

这位版主的图挂了,看不到,不知大家是否能看到?我也想学习一下同步续流。

网友AH:
请问谢大师三个霍尔传感器坏掉一个怎么进行软件补偿,可以使电机平滑的启动工作。

网友AK(2013-04-02):
很多,顶一个。。。

网友AL(2013-12-07):
请问马达正反转的电流是否一样大,我现在测试发现反转电流大,噪声大,换了两款马达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请问马达正反转的电流是否一样大,我现在测试发现反转电流大,噪声大,换了两款马达都是这个情况。 ...

一样的,如果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一是相位没找准,二是你的马达霍尔位置不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一样的,如果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一是相位没找准,二是你的马达霍尔位置不准。 ...

我用买的控制器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排除马达霍尔位置安装错位问题。

有么有办法根据正方向旋转的换相表推导出反方向旋转的换相表呢。

我现在的是正方向旋转电流正常噪音小。反方向的电流要大些,并且噪声也大,反方向的换相表我试了好几种表怎么都不行。所以我想根据正方向的表推出反方向的表。

关于换相表的推导我是按照这个来做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59300&pid=3398998&fromuid=913470
正反向的表正常,就是反方向的不行。

网友AN:
这个时间长。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我用买的控制器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排除马达霍尔位置安装错位问题。

有么有办法根据正方向旋转的换 ...

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原来的换向表直接反向即可。你应该要观察相电压波形,对称的梯形波就是对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原来的换向表直接反向即可。你应该要观察相电压波形,对称的梯形波就是对的。 ...

直接反向?

我现在正向旋转的表是下面的表。你说的反向是直接把原来相线的正负极对调么。

现在我的情况是,正向旋转马达转的正常,就是反向换了好几个表格都不行。电流总会大些,换了买的控制器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正向表

推导出的反向表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AO:
我想问下16F72怎么用IO实现六路PWM的,这芯片只能输出CCP1和CCP2两路PWM?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直接反向?

我现在正向旋转的表是下面的表。你说的反向是直接把原来相线的正负极对调么。

是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直接反向?

我现在正向旋转的表是下面的表。你说的反向是直接把原来相线的正负极对调么。

总共也就36种表格,你要换的话也只有6种可以换,换也快,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AM:
引用 网友AO:
我想问下16F72怎么用IO实现六路PWM的,这芯片只能输出CCP1和CCP2两路PWM?

用与非门扩出来。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是的。

直接换是不行的,我测试过了,马达直接卡死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总共也就36种表格,你要换的话也只有6种可以换,换也快,没那么麻烦吧

刚开始做这个没有经验,呵呵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总共也就36种表格,你要换的话也只有6种可以换,换也快,没那么麻烦吧

我买了一个成品的控制器,我测试了下,得出了下面的换向表,和我之前得到的表格是一样的,我说的反转比正转电流大并不是那种很卡的电流大,而是大那么一点点。空载时候一个是450MA电流,一个是500MA电流。并且我发现买的控制器也存在反转的声音要比正转声音大,换了两个马达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AM:
有时候相位相差这么一点点电机的声音就不一样,你自己看看你的换向时间和你霍尔信号输入的时间差,再看看别人的样品,估计你是没及时换向所致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有时候相位相差这么一点点电机的声音就不一样,你自己看看你的换向时间和你霍尔信号输入的时间差,再看看别 ...

我觉得我的换相时间是对的,因为我抓了买的控制器的波形,做过对比。现在我找到原因,也就是你的**中提到的,换相噪声问题,其实这个也会引起扭矩脉动。

可以看我的这个帖子,里面有我抓的波形。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软件,今天写了软件,第一次用STM8还不是很熟悉,搞了一天没有搞定这个。郁闷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55862&pid=3735438&fromuid=913470

这里我还找到一些文档
http://wenku.baidu.com/view/7eb7c4194431b90d6c85c7b3.html

网友AP(2014-05-14):
正在做 拜读

网友AQ:
今天才看到这个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谢版怎么看老年代步车,清洗车行业,包括有刷直流,无刷直流方案!!!

网友AM(2014-11-18):
引用 网友AQ:
今天才看到这个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谢版怎么看老年代步车,清洗车行业,包括有刷直流,无刷直流方案!!! ...

生意么,总得有人做,能做就是好,关键是能做好都不容易

网友AR(2015-04-14):
搬个马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