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数字脉冲滤波程序.

楼主(2007-08-12):
我用PIC12F675,模拟采集数据,想加一滤波程序,AD四次后,去掉最大和最小值,中间两个数再取平均值,我的模数转换是10位的.
在内存中连续存放着4个10位的AD数值,滤波后把结果放在另一寄存器中.(用汇编不能用C)
我用汇编试了一下,感觉算法很乱,不清晰.
拜托谁能给个子程序或算法.
惭愧!  (^_^)

网友A:
滤波的建议

1.将AD结果设置为左对齐,比较时先比较高8位,这样在运行中可更快一点.
2.在取AD结果出来时就进行排序,排序方法,由于数据少,使用插入法即可.

网友B:
没必要排序~~~

用4个变量即可.
1.求和寄存器,初值设置为0
2.最大值寄存器,初值设置为0
3.最小值寄存器,初值设置为0xffff.
4.滤波结果寄存器.

滤波结果寄存器=(求和寄存器-最大值寄存器-最小值寄存器)/(N-2)

其中:N为求和次数.

网友C:
俺写一个……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5817

你自己看看了……

网友B:
哈哈~~~再灌一次---排序太累~~~

网友C:
确实太累,但他喜欢这个搞,怎么办?

排序太浪费宝贵的CPU资源了……

网友A:
又见非典.

菜农,他只有4个数据,还是排序比较简单吧?
你的非典方法,偶也想过,不过对于4个数据来讲,未免有点牛刀的感觉.愿闻其详.

网友B:
这种算法的优点是点数无限~~~(附"跳水算法")

当然N>=3.而且最好N>3为好.在N很大时就见其优点了.
例如: 3中取1,4中取2,5中取3...10中取8...252中取"二百五"~~~
全部只用这4个寄存器~~~,当然要考虑累加越界类型选择的问题.
注意: N最好取4, 6, 10, 34, 66, 130等等~~~!!!!!!!!!!!!!!

/*-----------------------------------------------------------
取ADC转换电压
------------------------------------------------------------*/
AdcResult = ADC & 0x3ff;//取ADC转换电压结果
/*-----------------------------------------------------------
  求累加和
------------------------------------------------------------*/
AdcSum += AdcResult;//存累加和
/*-----------------------------------------------------------
  求最大值
------------------------------------------------------------*/
if (AdcResult > AdcMax)
{
  AdcMax = AdcResult;//最大值
}
/*-----------------------------------------------------------
  求最小值
------------------------------------------------------------*/
if (AdcResult < AdcMin)//注意:千万不敢写成else if ()...
{
  AdcMin = AdcResult;//存最小值
}
AdcCount ++;//计数1次
/*-----------------------------------------------------------
  10中取8("跳水评分算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最后得分...")
------------------------------------------------------------*/
if (AdcCount >= 10)//每次滤波10点
{
/*-----------------------------------------------------------
  求平均值
------------------------------------------------------------*/
  val = AdcSum - AdcMax - AdcMin;//自然做到了N-2,以下除法变移位
  val *= AdcGain;//乘增益(一定要先乘后除!!!否则精度丢失!!!)
  val >>= 13;//10中取8后除以1024.(直接得到10进制的mV值)
  AdcVal = val;//得到跳水队员分数~~~
/*-----------------------------------------------------------
  下一轮初始化(也是ADC的初始化,这里原本是调用函数的~~~)
------------------------------------------------------------*/
  AdcSum = 0;//一定清0
  AdcMax = 0;//一定取最小值
  AdcMin = 0x3ff;//10位ADC,一定取最大值
  AdcCount = 0;//重新开始
}

哈哈~~~有时间再灌灌它与排序的不同和优缺点~~~

滤波曲线见下图~~~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41054/message.aspx

网友B:
什么道理???

网友A:
显然3个数据的确不好这样用.

3个数据去其2,就没平均的意义了.

网友B:
哈哈~~~这里太凉快了~~~张教主走后更是如此~~~学学匠人吧~~~

张教主走后更是如此~~~

网友C:
凉快也未必不是什么坏事……

PIC的BBS到处都是,资料也都处都是,会用的人也都处都是,当然了,解密好象也到处都是,快有点像当年的89C51了……

太普及了,所以凉快点也正常……

网友D:
都忙着赚钱去了...

能不凉快吗?

网友E(2011-03-13):
东西便宜又实用,估计台面上凉快,下面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