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5都可以瞬间**,更不用说KEELOQ了

楼主(2007-08-13):
星期天在市场上看到有人在卖一种遥控器复制机,号称可以复制汽车防盗器的遥控器,说滚动码的也可以复制!!!
HS301之类的真的可以被复制吗??
那就是说从接收到的码可以反推出它的MANUFACTURER KEY, 有没有可能?

网友A:
我觉得不可能反推

我没有详细研究哈,如果能复制的话,可能是利用了KEE在前后几百次兼容,不过应该是过了一段时间复制的遥控器就不能用了

网友B:
HS301好象还是明码把?

记不清楚了……

楼主:
那个店主说,不信可以拿个遥控器来试试

等我有空也拿个遥控器去验证一下....

网友C:
:)很多时候是生产厂家懒惰的结果

如果生产厂家的所谓密纹就一个,那么解密MCU后读一读,再看看microchip的参考代码,理论上是有可能搞得出来的.
起步早的代码基本是拿参考代码修改的,赶得上市,哪里知道现在解密手段这么多的啊.

网友D:
:

关于这种消息,曾经有一个客户就碰到过,有一个人也给他推销过这种所谓的解码器,还在其面前演示了一把,即将用户的钥匙用这种解码器学习一下,然后真的就可以用这种解码器开启车门了。当时这个客户就懵了!难道真的如此神通广大不成?。。。其实原理很简单:当使用这个解码器学习你的钥匙的时候,其会将你当前那一帧的代码捕获并复制下来,并且同时其采取一些抑止的方法使用户车上的正常的解码器接收不到这一帧的信息。然后在这种所谓的“学习”过程后,其使用这种解码器同样的发出该帧信号时,用户车上正常的解码器便可以动作了。而这种方法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 当使用完这一帧后,这种解码器是不可能再对用户正常的解码器进行控制的,不信,你自己多试几次。在不泄漏厂商代码的情况下,KEELOQ跳码系统是很难被**的。

网友E:
可以的

在未泄露厂商密码的前提下,若要复制全部66bit数据,理论上仅需要2.2 * 10 exp(11)年就可以了

网友F:


网友G(2007-09-12):
这么强!??

我做了一年多301了,有这种东西可真要了解一下,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