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方面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7-08-23):
我是一名单片机初学者,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前辈们!谢谢!!!

1;  PIC单片机型号很多,它们的指令集是否可以通用?

2;  前辈们是否有适合初学者学习的好书,PIC类的,能否给我推荐以一下?!

   再次谢谢各位前辈!!1

网友A:
指令集通用,

但高档和中档的指令数当然要比低档多一点,不过向下兼容。中档系列一共也才36条指令,相当容易学。
书籍:张明峰的“PIC单片机的入门与实战”

网友B:
比较好学

俺学的时候是汇编,指令比较少,大部分都通用,如果基本知识都知道后,多看别人的编程技巧,算法很重要哟,还有许多子程序的书可以买几本。

网友C:
我的经验

PIC来说,我现在还是菜鸟,整16f877A
我们学校发了PIC 的教材,不过是一本垃圾,错误一堆。
学PIC的话,建议自己先动手写写程序,再和书本上提供的对照看,比较有收获

网友D:
李学海的,基于汇编的16F877

网友E:
re

我记得明峰写过一篇PIC C应用的**写得很不错,适合初学者看。网上就有,刚学单片机还是把汇编那些指令运用熟练后,就用C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