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这里!

楼主(2007-08-23):
两个单片机之间进行TTL电平的数据交换!。
问题:供电电压为2.5V的PIC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不断的发送脉冲信号,脉冲频率为1KHZ,另一个供电电压为3.3V的单片机MSP430接收该脉冲信号。

请问:在这两个单片机之间怎么连接才能可靠的工作?另外要考虑功耗,不建议采用光偶!。

网友A:
我觉得+个电阻吧至于多少你自己考虑了哈

我一般都这样干的

网友B:
ti网上有一个电平转换的笔记

  建议看看

网友C:
路过

信号线上拉至3.3V,集电极开路输出驱动

网友D:
不用光偶,可以用三极管啊……

OC输出,输入时上拉一个大电阻,电压范围和功耗都兼顾到了……

网友E:
用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楼主:
感谢各位!

加一个简单的电阻是可以,但是很容易引起干忧!这个已经用过。用三极管会不会功耗太高?

网友F:
PIC的单片机有OC输出功能的引脚直接加上拉就行了

不用外加电平变换电路就能达到目的

网友G:
直连,不用任何元件,如果反向发数据才需要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H:
同意4,8,9楼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把两个MCU的I/O口的电特性都看一下,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I:
主要得确定两者的IO结构

网友J:
可以直接用电平转换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