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关于感应按键的原理

楼主(2007-08-29):
我在网上查上感应按键的用单片机实现的方法,但不知道应怎么样做程序,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呵呵,RC充放电的原理

PWM---》RC

楼主:
那我直接做AD读值也可以是吧

像这种方法的,我直接读AD也可以的是吧,还有PWM要不要做其它处理,一直发数就可以吗?

网友A:
你这样试一下看看结果是什么样的?

PWM以50%的占空比发送一个设定频率的方波,然后用万用表测量AD口的电压,看看按下和不按下的AD值是否变化了……

楼主:
RE,yewuyi

我先试一下,有问题再向你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