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08使用中碰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8-29):
最近在玩PIC单片机IC是PIC12F508,碰到几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1.GPIO2 一直输出低电平,位置1指令好像不起作用.
2.TMR0 不会用,定时,计数,不知道怎么搞呀。

网友A:
有数据手册,好象是中文的哦

网友B:
应该是复用功能没有取消造成的

好好看datasheet,不要太懒

网友C:
可能你没把GPIO2设为输出,GPIO缺省为输入。

网友:
曾经没有 碰到 类似 的问题

网友:
帮 不 上 忙

网友D: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初始化没做好

看看端口的复用功能有没有取消掉

网友E:
我用过没这些问题

你的设置不当吧,我用过的,正常啊。

网友:
曾经没有 碰到 类似 的问题 帮不上忙

网友:
进来纯粹 是 为了 加分数

网友:
本人 123654789 于 ↑ 这个 时 间,到此地 一游

网友F:
re

楼上的太有意思了!我也赚点分!
估计是初始化没弄好吧,PIC有些片子IO上电后自动是AD或比较器功能,而不是默认为IO功能。

网友G:
*

1: A, OPTION寄存器的T0CS设为0,他和外部计数脚复用,B,用TRIS把GP2设置为输出状态。

2:在OPTION的BIT0~3设置定时器,508没有定时中断,只能用查询的方式查TMR0的计数值。

网友H:
初始化没弄好

网友I:
re

楼上的,因他和外部计数器复用。有上电默认下是I/O口,是没错的。你先设置为输出。但此口作为输出时电流很小。因为他是通过时序发生器,所以你必须加上拉。我以前也碰到和你相同的问题。
至于定时器问题,因他没有中断,所谓的定时间也发浑不了多大用处。如想用只能通过查询方法使用。也就是有主程序中的while(1)中加到查询,程序每运行一次都要查询定时器时否溢出,就行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详细说明请看http://pwfd.blog.**/

网友J:
看看书吧!

我也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