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复位用专用电源监控芯片的必要性有多大?

楼主(2007-09-05):
PIC复位电路做的非常好,
     因为大部分PIC都集成了PWRT,OST,BOR,WDT.
     PWRT在复位后可以延时一段时间,这样就简单有效的解决了电源电压还没完全建立好,上电复位后工作条件还没完全建立而使芯片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
     如果用晶振则OST会起作用,只有计满1024个震荡波形后芯片才能结束复位,这就可以保证振荡器已经稳定可靠的工作
     通过以上两点,就能保证PIC在上电复位后可以在一个有保证的条件下工作。
     PIC内部集成看门狗,这个看门狗是个硬狗,因为其有独立的RC震荡电路,并且只要一旦打开,软件就不能关闭,故这个和外部硬狗功能完全一样。相比软狗可靠性高
PIC还集成了BOR,当电压低于门限电压时候,可以复位
所以,我感觉用外部RC加上一个为电容放电的二极管可以代替一般的电源监控芯片的上电复位,看门狗,低电压复位功能。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特别是在干扰比较大的场合,因为我感觉分立元件受温度,湿度,等影响比集成元件大,还有分离元件是否容易引进射频干扰等,希望大侠多指点!
PIC的BOR有个缺点就是电压级数比较少,不像电源监控芯片那么灵活
现在很多电源监控芯片可以检测多个电压信号,为处理器提供电压跌落预警功能,利用这个功能,处理器可以在电压跌落前的时间进行一些安全参数,比如存储重要数据到E2PROM,报警,或者切换后备电池等,这个功能PIC没有集成,不过我感觉用较少的分立元器件可以实现这个预警功能。

网友A:
专用电源监控意义不大

PIC复位做到很好,能代替一般专用电源监控芯片,感觉没必要用专用的

网友B:
没必要!

我用PIC做的产品使用了PWRT,OST,BOR,WDT后,EMC试验顺利通过;
至于电压跌落预警存储重要数据,PIC有LVD电路,也可以用A/D INT实现。

网友C:
我们公司产品一般不用专用电源监控芯片

PIC复位做的非常好,我们的产品都是工控,都没用专用电源监控芯片,产品性能依然很好!

楼主:
PIC

看来大家不用专用电源监控芯片的还很多啊

网友D:
专用的不用。

在电池产品中偶尔用三极管搭一个报警电路是有的。
的确,PIC的上电复位做得很地道,有很多单片机这方面做得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