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带模拟输入与输出的单片机?

楼主(2007-09-12):
 谁能给我推荐几款带模拟输入与输出的单片机?

最好是两路模拟输入,一路输出的.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c8051fxxx很多都有

网友:
模拟 输出 也 就是 DA 输出

c8051F 330     有 电流型 的 DA

网友:
还需要 云放 转变 为 电压 输出

网友B:
模拟输出就是DA输出把?

模拟输入就是AD把?

如果是这要求,PIC大把芯片可满足。

网友C:
PIC的好象没看到有DA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