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HEX文件,但需要限制只能在一台上烧写后运行的方法

楼主(2007-09-12):
各位道友,提供HEX文件,但需要限制只能在某台上烧写运行的方法,即使用类似ID号识别的方法,控制程序传播,各位道友可有好的经验,小弟稽首。

网友A:
那只能是专用设备,临时想的简单办法如下:

1:写程序的时候,在程序启动后放一个死循环并编译生成HEX文件
2:在程序空间保留一个区域放ID号
3:调入HEX文件的时候,专用设备先识别ID号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把那个死循环程序空间用NOP指令代替,否则则直接调入HEX文件。
4:关于那个死循环,你可以自己查查指令代码,然后用数组的方式绝对定位到程序启动位置。
5:如果ID错误,则调入的程序不能运行。
6:如果有人拿走了HEX文件,因为原HEX文件中包含了启动死循环,则这个HEX文件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7:这个方法只能防不懂电子的白痴,对于懂点MCU知识的人应该都会想办法KILL掉那段启动码
8:你可以自己想想办法,如何让一般技术人员比较费力的反汇编才能去掉那些东西。

网友B:
为什么要提供文件,而不是提供芯片?

发个EMS也就那么多钱

网友A:
LZ可能是兼职给别人做东西

对方可能要求提供HEX,但他又想限制对方对HEX文件的使用以达到别的谋利的目的。

如果是这样,俺个人建议不合作也罢……

网友C:
谢谢大家支持,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