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版主讨教个问题

楼主(2007-09-19):
我对我个人对PIC教程的一段晦涩文字的理解里的有个说法有点疑问的:
当是XX对应的是中断标志位,设PC=n的时候取BSF INTCON,XX指令,同时发生int中断,在n+1的时候BSF INTCON,XX 被执行,而此时按时序表看,GIE还是等于1,接着进入了XX对应的中断,XX对应的中断结束后再返回继续执行int中断,所以中断会被执行两次。
疑问:
在前一个n+1的时候BSF INTCON,XX 被执行,不知大家注意过没,在于此同时还取了一条指令,根据时序图是PC=n+1对应的指令,那这n+1对应的指令是不是还是BSF INTCON,XX 呢?如果是BSF INTCON,XX就不是我上面所说的中断会被执行两次那么简单了,看起来会进入死循环,恳请各位大虾及版主赐教

网友A:
在别的帖子里面不是由MARTIN给你回答了吗?

楼主:
不是同一个问题请版主细看

谢谢各位大虾和斑竹的回答,但是我问的和MARTIN答的不是同一个问题,请版主仔细看看

网友B:
已经在另一个帖子里回答过了。

在你“晦涩”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