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指针传递问题

楼主(2007-09-27):
我在bank3定义了一个结构,已知这个结构的首地址是0x0190,我在调用函数时传递了这个指针,可是得到的指针值却变成了0x0090了,也就是这个指针指向了bank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要如何处理?

网友A:
调用函数中你应该声明该指针是指向bank3的变量.

楼主:
回2楼

以上问题是被调用函数的指针变量已经是申明为bank3的了

楼主:
我是这样写的,怎么不行?

void IIC_Communication_Write(uint Addr,bank3 Record bank3 * pData)

请问错在哪里???

楼主:
补充

上面函数中Record是一个结构

楼主:
去掉前面的那个bank3也不行

楼主:
搞定了,是其他部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