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中调用函数,if语句的怪问题

楼主(2007-09-27):
中断中调用一函数,
语名,减到0不再往向减,事实上>0的判断不起作用.一直执行--操作.
    if (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0) )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

注:编译器为HI-TECHPICC-18pro9.61inpicc18.exe(demo)不知正版软件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void SignalFilterTimerDec(void)
{

    if ( (SignalScanStatus.Bits.B0 == SCAN_FILTER_EN)&&(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N>0) )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N--;

    if (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0) )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

    if ( (SignalScanStatus.Bits.B1 == SCAN_FILTER_EN)&&(SignalFilterTimer.B1_TimerON>0) )
          SignalFilterTimer.B1_TimerON--;

    if (  SignalFilterTimer.B1_TimerOFF>0)
          SignalFilterTimer.B1_TimerOFF--;

    if ( (SignalScanStatus.Bits.B2 == SCAN_FILTER_EN)&&(SignalFilterTimer.B2_TimerON>0) )
          SignalFilterTimer.B2_TimerON--;

    if (  SignalFilterTimer.B2_TimerOFF>0)
          SignalFilterTimer.B2_TimerOFF--;

    if ( (SignalScanStatus.Bits.B3 == SCAN_FILTER_EN)&&(SignalFilterTimer.B3_TimerON>0) )
          SignalFilterTimer.B3_TimerON--;

    if (  SignalFilterTimer.B3_TimerOFF>0)
          SignalFilterTimer.B3_TimerOFF--;

    if ( (SignalScanStatus.Bits.B4 == SCAN_FILTER_EN)&&(SignalFilterTimer.B4_TimerON>0) )
          SignalFilterTimer.B4_TimerON--;

    if (  SignalFilterTimer.B4_TimerOFF>0)
          SignalFilterTimer.B4_TimerOFF--;

    if ( (SignalScanStatus.Bits.B5 == SCAN_FILTER_EN)&&(SignalFilterTimer.B5_TimerON>0) )
          SignalFilterTimer.B5_TimerON--;

    if (  SignalFilterTimer.B5_TimerOFF>0)
          SignalFilterTimer.B5_TimerOFF--;

    if ( (SignalScanStatus.Bits.B6 == SCAN_FILTER_EN)&&(SignalFilterTimer.B6_TimerON>0) )
          SignalFilterTimer.B6_TimerON--;

    if (  SignalFilterTimer.B6_TimerOFF>0)
          SignalFilterTimer.B6_TimerOFF--;

    if ( (SignalScanStatus.Bits.B7 == SCAN_FILTER_EN)&&(SignalFilterTimer.B7_TimerON>0) )
            SignalFilterTimer.B7_TimerON--;

    if ( SignalFilterTimer.B7_TimerOFF>0)
        SignalFilterTimer.B7_TimerOFF--;

}

楼主:
如果将程序函数放在main中调用一切正常

好像问题就出在中断中,

楼主:
W寄存器我看它为0还能执行aca6语句

  AC9E    0100     MOVLB 0
  ACA0    5184     MOVF 0x84, W, BANKED
  ACA2    1183     IORWF 0x83, W, BANKED
  ACA4    E003     BZ 0xacac
108: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
  ACA6    0783     DECF 0x83, F, BANKED
  ACA8    A0D8     BTFSS 0xfd8, 0, ACCESS
  ACAA    0784     DECF 0x84, F, BANKED

网友A:
如果=0 到0xACAC, 不执行aca6语句

  AC9E    0100     MOVLB 0
  ACA0    5184     MOVF 0x84, W, BANKED
  ACA2    1183     IORWF 0x83, W, BANKED
  ACA4    E003     BZ 0xacac

如果=0 到0xACAC, 不执行aca6语句

网友B:
用仿真器看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还在什么地方被赋值?????
仔细检查,
不要轻易怀疑编译器.

网友C:
可能是INT类型吧。有可能会出问题,作者没有注意了。

网友D:
加volatile试试

网友E:
软件调一下阿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 = 0; //设置个不成立的条件,看看是否还会减
if (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 > 0 )
  SignalFilterTimer.B0_TimerOFF--;

个人认为是在中断外其它地方也访问到了这个值,把其它地方的操作先屏蔽掉看看,如果非得在中断和中断外都要访问这个值,应该在中断外访问这个值前关中断,操作完后恢复中断,以避免数据的共享冲突。

网友F:
根据描述,明显就是有别的地方修改这个值了,导致条件一

还是找一下程序里的毛病吧,怀疑人家编译器,你还不够资格,人家的软件不是一个人写的,并且是经过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