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5如何设置CONFIG

楼主(2007-09-30):
PIC16F685如何设置CONFIG,我用的是内部振荡器,查了他的DATASHEET没有说明,查了烧写器的说明书也没有说明。只说了:配置字寄存器(CONFIG)中的FOSC<2:0> 配置为LP、XT 或HS 模式。用内部振荡器那是不是FOSC0,FOSC1,FOSC2要设置成000。还有CONFIG: CPD CP MCLRE PWRTE WDTE FOSC2 FOSC1 FOSC0中前5位是什么东东?MCLRE是不是复位使能, PWRTE电源使能, WDTE 看门狗使能吗?哪位知道的请说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帮我吗?还是没人用过此芯片

楼主:
我用的是北京润飞RF-3148烧写器

打电话给北京润飞,每人接

网友A:
在MPLAB的菜单里找

网友B:
伪指令

在程序头中宏定义,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datasheet上没注释?估计是懒得翻译

我不信,反正俺的资料上有注释,不过告诉你一下:
CPD    应该是E2PROM保护使能
CP     代码保护使能
MCLRE  主复位使能(你的片子的复位端应该能设置成普通口线)
PWRTE  上电延时定时器使能
WDTE   看门狗使能

楼主(2007-11-15):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datasheet上找到了,不是懒得翻译,而是懒得看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