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问软件时钟的精度

楼主(2007-10-10):
版主,请问我用PIC16F914的TMR1外接32.768KHZ的晶振做一软件时钟,做得好的话一年会误差多少?休眠时功耗会多大?

网友A:
Re

误差取决于你的晶体。当然,如果你使用温度传感器对应晶体的温漂曲线做补偿,会使误差做得更小。
T1OSC休眠功耗,Vdd 5V时是3.4uA,Vdd 3V时是2.5uA。数据手册上可以查到。

楼主:
谢谢martin,对于年误差为1小时的要求,用软时钟能实现吗?

网友B:
年误差为1小时的要求,应该可以吧!

“如果你使用温度传感器对应晶体的温漂曲线做补偿,”这顶可能比较耗成本和折磨人约。

网友C:
年误差为1小时,也就是日误差9秒,一般晶体均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