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18的问题

楼主(2007-10-12):
mcc18如何用指针把int型数据分解为两个char型的数据。

char *P
int a;
char sz[2];

p=&a;
sz[0]=*p;p++;
sz[1]=*p;

编译时说p=&a这句说类型不对,picc没有这个问题,在mcc18中如何用这种方法分解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编译机理不同,MCC18用起来真累

int *P
int a;
char sz[2];

p=&a;
sz[0]=*p;
sz[1]=*p/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