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AD功能检测交流电压

楼主(2007-10-12):
方案:先整流,后AD转换,软件处理

有没有精度高的方案(硬件和软件上)

网友A:
10位AD不够?

网友B:
先整流则精度就很难上去,精度高只能交流采样

楼主:
怎样交流采样

不清楚如何进行交流采样
请赐教,谢谢

网友C:

  给你一个以前做UPS的思路:
 在一个市电频率周期内(16.6ms或20ms),采用分时(如分成64等分)进行AD转换,再取平均值,保证准确!

网友B:
取平均值是不对的把

正弦波怎么可以取平均?

网友A:
把每个AD值平方,然后相加,最后开方,得到有效值

如果待测波型是很好的正弦波,那么可以先整流,在测量,把得到的值再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D:
7楼的还漏了一个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