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

楼主(2007-10-26):
谁能把PID算法详细的总结出来吗,结合一个电机调速的来说。
比如将电机调为每小时300转。我觉得写的好,可以出一本书。
目前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如果一直
没有人写。我做出来后,就写出来。

网友A:
电机调速没做过,不过东点PID

以后准备搞电机调速,所以就着楼主的问题写点,近天太忙,改天

网友B:
关健是在系统的设定方面

其实软件的处理方法还不是很难,
关键是整个系统的确定 PID值的确定

网友C:
非常欢迎写出来……

支持原创,但希望LZ不要流于激动,没搁几天就忘记了写出来的承诺……

楼主:

还在整,还没有搞明白。
目前我的电机是直接调PWM,不带PWM算法,
惭愧啊!

网友A:
先要搞清楚几个变量

输入变量:把它记为X(容易记)
给定变量:记为Y

PID控制的目标就是使X尽量接近Y
PID控制器自身有几个变量

P:比例带,有两种表示方法.1:总量程的百分比,如20%
                        2:绝对数值,如100转/分钟
I:积分时间(单位一般用秒)
D:微分时间(单位一般用秒)

还有比例增益Kp
积分增益Ki
微分增益Kd
PID的计算结果U

PID的计算实际上是分别把P,I,D各自对输入变量X的作用量相加得到总的控制量U

I=0时关闭积分作用
D=0时关闭微分作用

网友A:
对输入变量的补充

由输入变量衍生出另一变量叫做"输入变量的变化量"
其=Xi-Xi_1
Xi:本次采样到的输入
Xi_1:上次采样到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