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仿真正确,下载后就是不出波形~

楼主(2007-11-02):
用MPLAB SIM仿真的时候,差不多100ms和500ms的切换都对,但是下到芯片里面去就是不见GP0口有正确的波形,只有一个变了型的脉冲。代码如下:
    list P=10F202
    #INCLUDE <P10F202.INC>
    __CONFIG _MCLRE_OFF &_CP_OFF &_WDT_OFF
TEMP    EQU    0x10
TEMP1    EQU    0x11
TEMP2    EQU    0x12
TEMP3    EQU    0x13
    ORG    0x00;
INIT
    MOVLW    0x00;C00
    OPTION    ;002
    BCF        OSCCAL,0;405
    MOVLW    0x0E;C0D
    TRIS    GPIO;006
EE
    MOVLW    0x00;C00
    MOVWF    GPIO;026
    CALL    DELAY100MS;91A
    MOVLW    0x03;C03
    MOVWF    GPIO;026
    CALL    DELAY500MS;91B
    GOTO    EE;A05

DELAY10MS
    MOVLW    0x0E;C0E
    MOVWF    TEMP;030
D2
    MOVLW    0xED;CED
    MOVWF    TEMP1;031
D1
    DECFSZ    TEMP1,1;2F1
    GOTO    D1;A10
    DECFSZ    TEMP,1;2F0
    GOTO    D2;A0E
    RETLW    0;800

DELAY100MS
    MOVLW    0x0A;C0A
    MOVWF    TEMP2;032
D3
    CALL    DELAY10MS;90C
    DECFSZ    TEMP2,1;2F2
    GOTO    D3;A17
    RETLW    0;800

DELAY500MS
    MOVLW    0x32;C32
    MOVWF    TEMP3;033
D4
    CALL    DELAY10MS;90C
    DECFSZ    TEMP3,1;2F3
    GOTO    D4;A1D
    RETLW    0;800

    END
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配置有没有对?

楼主:
器件选择好了啊

配置字写的0x0010,就是关代码保护,禁止WDT,MCLR内部接上拉。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B:
振荡模式?

RC OR OSC???

楼主:
这个要选择的么?

我要选择OSC的话如何控制啊?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下器件手册

PIC10F202的RC电路是与看门狗相关的,
我没用到看门狗~

网友C:
数据手册没看

楼主:
我看的是用户手册啊

相关内容都看过的

网友D:
仿真器中会模拟板子上没有接入的外围器件!

看看实际的板子中是不是有漏接的外围器件!
我有次就是把32.768KHz的晶振忘接了,仿真可以,芯片运行就不行了!
后来发现是这个问题,把我郁闷坏了!
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