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UC1/EMUD1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因为PGC/PGD设计中要用到,想用EMUC1/EMUD1来作为调试口,看资料说是可行的,但就是连不通,选择IDE中configur bit 也不通,有谁用过此功能,给点建议啊,先谢谢了!

楼主:
已解决

上面的问题已解决,方法如下:必须先连接PGC/PGD,在Debuger中program后,将jumper跳到EMUC1/EMUD1上,才能用EMUC1/EMUD1调试。直接一开始就用EMUC1/EMUD1是连接不上的。注意在configur bit中还得选择EMUC1/EMUD1。
以上算是给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一点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