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07-11-24):
选了许多pic的单片机,发现供电电压都是3-5v之间。典型值是5v,那么我能否用3v供电呢?有什么影响呢?pic 系列里的又没有3v供电的呢?谢谢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A:
可以3V供电

你但心什么受影响?

楼主:
3v供电,单片机工作稳定吗?

最小是3v供电,那么工作稳定吗?是不是pic的单片机供电都是要求5v的?有没有标准电压是3v的?

网友B:
只要是在datasheet规定的范围均可;

实际上你还可以试试看更低一点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C:
pic3v系统的IC很多啊18系列型号里有J都是

PIC的IC一般datasheet上的工作电压是2.0~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