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斑竹。PIC12F683问题继续。!??

楼主(2007-11-30):
谢谢 问题继续。!??

电压的变化是比较慢的。不是经常的变化, 是要求直流输出,但输入电压的变化较小 如何解决啊。比率关系如下 :
模拟输入 Vin       输出:Vout

0.199v --------3V

0.251V------2.5V

0.316V-----2.0V

0.398V-----1.9V

0.5v-----1.8v

0.63----1.7v

0.79----1.6v

1.25---1.3v

1.58---1v

想用比较器中断。 GP2 输出PWM ,但VRR的值不能全满足啊。 应如何操作啊!
我的QQ:54549122 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 谢谢了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斑竹~~~帮俺次忙,回复楼主吧~~~

谢谢!!!(跪谢也行)

楼主:
呵呵 有hotpower 大哥的赞助啊,荣幸啊1

啥也不说了。 努力吧

网友B:
这样吧,你先拿出个方案,让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方案:如下。。。。我的思路!

设计要求:要求根据输入的模拟电压,输出相应的PWM值,经RC 输出直流电压。电压的变化是比较慢的。不是经常的变化, 是要求直流输出,但输入电压的变化较小 如何解决啊。比率关系如下 :
模拟输入 Vin       输出:Vout

0.199v --------3V

0.251V------2.5V

0.316V-----2.0V

0.398V-----1.9V

0.5v-----1.8v

0.63----1.7v

0.79----1.6v

1.25---1.3v

1.58---1v

我的思路:用AN0的电平变化中断。先欲存各电压值的比较电压,例如 输入0.5v时 先存0。52V的数字值,然后当输入=>0.5V 时,经AD转换,和预存的数值比较。输出相应的PWM 。
问题:预存的电压如何计算?PWM输出应如何写?其他注意事项?

思路2:用比较器中断。 GP2 输出PWM ,但参考电压VRR的值只有16级输出,不能全满足啊。 应如何变通啊!???

请各位帮看看如何实现啊! 新手请教。谢谢拉!!!

网友C:
输入用AD采样

输出PWM调整,把PWM的载波频率弄高点

网友B:
只做9个点吗?还是要光滑过度?

网友C:
和比较器中断没有关系

不需要它。

如果是9个点,硬件电路也能做,运放加电子开关。

网友A:
知恩必报方君子~~~

这2天农忙,昨晚也感谢楼主了!!!

由于PIC玩久比较生疏,让俺复习几天~~~

楼主:
hotpower 果然有大虾风范。谢谢拉!

昨晚 是我打扰您了。祝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晚上继续夜战。

楼主:
说说:这个电路是在其他的产品中看到的。 想用在自己的东

说说:这个电路是在其他的产品中看到的。 想用在自己的东西上。 外围电路十分的简单 。12F683 7脚接模拟的输入。电压0。19--1。58V
5脚接输出。RC滤波。R=6。8K C=22U。2脚和4脚接电容对地。C=2200P。另2脚通过电阻接5 V。6脚接LED +R 对地  可是实现我说的功能 :根据输入的模拟电压,输出相应的PWM值,经RC 输出直流电压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8楼: 只做9个点吗?还是要光滑过度?
回复:是9个点 。旧可以 。在2点的范围取接近的点。

网友A:
哈哈~~~这些俺在AVR上每天都在玩~~~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啊!!!!自己顶啊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啊!!!!自己顶啊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啊!!!!自己顶啊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啊!!!!自己顶啊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啊!!!!自己顶啊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啊!!!!自己顶啊

网友D:
PIC的PWM有10BIT精度

若频率不高,完全可以做到。你甚至可以用一个AD口连到你的DA输出看对不对,然后调整PWM占空比来满足要求。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全部能解决~~~

俺认为主要是速度和精度的问题.

楼主实际完成的是直流信号的"模拟输出放大".

既然没有ADC,肯定也必须用PWM方式为最佳和最经济的.

不知楼主对输出有无带载需求,若有,实际问题变为了电池充电问题~~~

可从12楼来看,没有2个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感等,应该无带载需求.

但是建议楼主学习学习锂电池的恒压充电部分~~~

主要由ADC和PWM组成,输入采样的结果(AD1转换的结果),输出(PWM)即输出采样的结果(ADC2转换的结果).

这里PWM的脉宽要有ADC1和ADC2来决定.

ADC1决定的信号的增益,ADC2决定了输出结果的正确.

至于9点问题:
0.199v --------3V,...1.58---1v

它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如果精度能达到,无级企不更好???

如果只要9点且必须满足精度的要求,那么即使PWM和ADC在全电压范围内不能满足.

但区区9点的转项整治,就可使这9点的精度达到最佳,技术上没什么难度.

总之,这是1个查表的DAC问题~~~

楼主:
计算机终于装好了!中冲击波病毒啊!

引用 网友E:
PIC 单片机”“hotpower 发表于 2007-12-1 01:37 PIC 单片机”心里暖和多了。谢谢各位大虾深夜工作。(不知道HOTPOWER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这个电路是某人按要求做的,不能修改外围,只能内部努力啊!

因为输出的要求是在某段的电压输出某个固定的电压做Vagc 使用。所以不用无极也可以。

‘PIC的PWM有10BIT精度

若频率不高,完全可以做到。你甚至可以用一个AD口连到你的DA输出看对不对,然后调整PWM占空比来满足要求。’----xieyuanbin
谢谢实践的指导,去找个DA 看看。

网友A:
哈哈~~~天不绝菜农---有游击队员们~~~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boardid=4&t=2774325

网友C:
不是已经基本讲明白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开环控制,可以AD采样输入信号,然后调整PWM输出你要的电压信号,不同的占空比对应不同的电压。

如果想闭环控制,可以再增加一个AD,用这个AD去采集PWM通过RC后的电压,再此基础上修正PWM的占空比以得到更精确的电压信号。

楼主:
最直接的问题 、!

最直接的问题 、!如何知道并比较模拟输入的电压?或ADC 有公式可以计算吗。例如 我输入1。2V AD转化是多少啊!十六进制!

网友B:
真没办法,你自己也的多看看书

1:把ADC的数据换算成0.199~1.58
2:或则把0.199~1.58换算成0~100

不要说你不会算

网友D:
晕死,怎连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你AD基准电压选5V电源电压,那么8BIT的AD结果在测量5V时得到的十六进制数值就是0XFF。2.5V得到的数值就是0X7F。

网友F:
我倒塌了~~~给点耐心不成???---俺报恩授课~~~

俺胡说几句:

假如电压基准是Vref=5V.输入信号Vi=0~5V.(超过基准电压要分压)
AD转换为10位的,那么就是2*2*.....*2=2^10=1024=0x3ff+1
数字将会等分1024份,即0,1,....1022,1023.
设数字转换后的"电压值"为Vd.

当Vi = 0时, Vd肯定为0,估计人人应该都明白

当Vi = 5V时,Vd应该最大,肯定是0x3ff或1023.

为何不是1024呢???因为1024就成了11位AD了~~~

既然Vi=5V对应Vd=1023

所以有 Vd = (Vi / Vref) * (2 ^ 10 - 1)
          = (Vi / Vref) * 1023

固有Vi=5V   Vd = (5V / 5V) * 1023 = 1023;//哈哈,你会说这些都是废话~~~
再来Vi=2.5V Vd = (2.5V / 5V) * 1023 = 1023 / 2 = 511或512(你看着办~~~)
继续Vi=1V  Vd = (1V / 5V) * 1023 = 1023 / 5

所以我们就把"公式"推出来了~~~(哈哈~~~俺从不记公式,现推现用,锻炼大脑~~~)

所以会有人说俺菜农傻~~~哈哈,不这样傻,脑浆早变成黑色的了~~~

那么已知Vd如何求Vi呢???本不该再讲,为了您那晚的真诚,俺就罗嗦几句,也好报恩~~~

因为: Vd = (Vi / Vref) * (2 ^ N - 1)//其中N为AD转换的为数

那么: Vi = (Vd * Vref) / (2 ^ N - 1)

例如: Vd = 250(俺喜欢这个数字~~~)

那么: Vi = (250 * 5V) / 1023 = 1.222V

千万注意: 为了减小误差,一定要先乘后除!!!!!!!这是ADC/DAC的要领~~~

还要注意: 2N-1=1023.

网上有很多关于到底是1024还是1023对否的问题.

不管争论如何,我个人认为应该取1024.(公式全用2N,而不用2N - 1)

因为1024做乘除只需左右移位10次(N次)即可.

争论无非是为了1/1024或1/1023.这点小毛病就什么好计较的呢???

就像种菜一样,在10米长的菜地里种10棵白菜,间距为10米.

那么应该可以压线种10棵,共有9个空隙(间距).

有人会站在菜数上考虑问题,也有人从间距上考虑问题~~~

课讲完了,俺准备回村吃夜宵去也~~~

菜农  2007.12.3  2:50(哈哈~~~又是1个250)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2610/category.aspx

楼主:
呵呵 小地方 没书啊!只有一个PIC提供的DATASHEET

楼主:
题外话 !反思中--》严重反思!!

另开一个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