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驱动

楼主(2007-12-01):
请教各位:现在做无刷电机驱动,发觉MOS管门控信号上杂波,无法去除,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310VDC,450W电机.

网友A:
如果用电容会降低速度,不好办

网友B:
降低上管上升沿速度

下管门极增加电容,驱动用管子使用大电流,小损耗的三极管,接线尽量靠近G极。

楼主:
谢谢XIEYUANBIN.

谢谢XIEYUANBIN的指点.现在将下门极加0.1UF电容,上门极电阻由100欧改为150欧.我使用的是IR2136作预驱动.更改后,下管门极电压波形正常.但测相电流,仍有较大尖峰电流.请问还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呢?

网友B:
你改变示波器的接地点再测一下。

接线尽量短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是用霍尔传感器,测量的.杂波应该是存大的.因为过流保护的指示灯会闪铄,特别是电压加高,速度上升时.
使用IPM做驱动,对比,没有这么大的杂波.特别是在电压升高时,电流变大,过流保护指示灯不亮.
设定过流保护电流为5A.正常工作电流只有2A左右.

网友C:
IPM模块是把驱动和逆变桥部分做在一起,抗干扰能力强!!你可以按照谢工给你讲的方法尝试下!应该是有效果的!干扰的出现和你的布板、你的测量方法都有关系!在布线时大的电流回路尽量短!特别时电流检测部分。G极驱动的走线尽量短,电阻尽量靠近管子!用示波器看波形时,示波器的地线尽量短!这些因素可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测量结果!

网友D(2008-01-19):
同意,我也觉得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E(2008-07-29):
你试一下,你的2136的地与你MOSFET的地是不是离的很近。建议你离近一些,还有就你的功率地与信号地不要共到一起,如果共到一起想办法分开。

上海施沃电控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servochina.com/bbs/default.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