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lfererer:半个情???不会是"**"吧~~~

楼主(2007-12-09):
俺在网上找了个例程稍加修改脱离硬件仿真器后可以运行,

可俺如何配置也不行...

再仔细看0xabfc,0xabfe两处怎么都是0xffff.

俺如何操作才能将配置字写入0xabfc,0xabfe???????

谢谢了~~~

俺按C30用户指南:

6.6.1 配置位设置宏
提供了可用来设置配置位的宏。例如,为使用宏设置FOSC 位,可在C 源代码开头前
插入下面的代码:
_FOSC(CSW_FSCM_ON & EC_PLL16);
这将使能外部时钟, PLL 设置为16x。同时使能时钟切换和时钟失效保护监测。
同样,设置FBORPOR 位:
_FBORPOR(PBOR_ON & BORV_27 & PWRT_ON_64 & MCLR_DIS);
这将使能2.7V 的欠压复位,将上电延时定时器初始化为64 ms,并将MCLR 引脚配置
为普通I/O 口。
每个配置位的设置列表,参见处理器头文件。

都不能通过.为何????

谢谢指教...

网友A:
一般在INC文件中有定义,应该有几个配置字要分别写

例如PIC30F系列C30中配置:
_FOSC(CSW_FSCM_ON  & XT_PLL8);    //
_FWDT(WDT_OFF);
_FBORPOR(PBOR_ON & BORV_42 & PWRT_64 & MCLR_EN & RST_PWMPIN & PWMxH_ACT_HI & PWMxL_ACT_HI);
_FGS(CODE_PROT_ON  );

楼主:
谢谢教主,正在学习,好象24F无此配置~~~

网友B:
本人都是在烧写时选配置字

楼主:
直接填入0xabfc:0xabfe???

不填有何影响???

楼主:
晕!!!教主搞过也不给些建议...

网友B:
在LZ的图中把钩去掉,然后手工设置

楼主:
小学三年级学生继续顶~~~

离开仿真器就是不行~~~

网友C:
楼上的MPLAB要用最新版本

老版本的MPLAB曾出现过,ICD2调试PIC24正常但脱机不正常的现象,用新版本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他好象用的是最新的吧 8.0?

/* -------------------------------------------------------- */
/* Macros for setting devic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 -------------------------------------------------------- */

/* Register CONFIG2 (0x157fc)                               */

#define _CONFIG2(x) __attribute__((section("__CONFIG2.sec,code"))) int _CONFIG2 = (x);

/*
** Only one invocation of CONFIG2 should appear in a project,
** at the top of a C source file (outside of any function).
**
** The following constants can be used to set CONFIG2.
** Multiple options may be combined, as shown:
**
** _CONFIG2( OPT1_ON & OPT2_OFF & OPT3_PLL )
**
**   Two Speed Start-up:
**     IESO_OFF             Disabled
**     IESO_ON              Enabled
**
**   Oscillator Selection:
**     FNOSC_FRC            Fast RC oscillator
**     FNOSC_FRCPLL         Fast RC oscillator w/ divide and PLL
**     FNOSC_PRI            Primary oscillator (XT, HS, EC)
**     FNOSC_PRIPLL         Primary oscillator (XT, HS, EC) w/ PLL
**     FNOSC_SOSC           Secondary oscillator
**     FNOSC_LPRC           Low power RC oscillator
**     FNOSC_LPRCDIV        Fast RC oscillator with divide
**
**   Clock switching and clock monitor:
**     FCKSM_CSECME         Both enabled
**     FCKSM_CSECMD         Only clock switching enabled
**     FCKSM_CSDCMD         Both disabled
**
**   OSCO/RC15 function:
**     OSCIOFNC_ON          RC15
**     OSCIOFNC_OFF         OSCO or Fosc/2
**
**   Oscillator Selection:
**     POSCMOD_EC           External clock
**     POSCMOD_XT           XT oscillator
**     POSCMOD_HS           HS oscillator
**     POSCMOD_NONE         Primary disabled
**
*/

#define IESO_OFF             0x7FFF
#define IESO_ON              0xFFFF

#define FNOSC_FRC            0xF8FF
#define FNOSC_FRCPLL         0xF9FF
#define FNOSC_PRI            0xFAFF
#define FNOSC_PRIPLL         0xFBFF
#define FNOSC_SOSC           0xFCFF
#define FNOSC_LPRC           0xFDFF
#define FNOSC_LPRCDIV        0xFFFF

#define FCKSM_CSECME         0xFF3F
#define FCKSM_CSECMD         0xFF7F
#define FCKSM_CSDCMD         0xFFBF

#define OSCIOFNC_ON          0xFFDF
#define OSCIOFNC_OFF         0xFFFF

#define POSCMOD_EC           0xFFFC
#define POSCMOD_XT           0xFFFD
#define POSCMOD_HS           0xFFFE
#define POSCMOD_NONE         0xFFFF

/* Register CONFIG1 (0x157fe)                               */

#define _CONFIG1(x) __attribute__((section("__CONFIG1.sec,code"))) int _CONFIG1 = (x);

/*
** Only one invocation of CONFIG1 should appear in a project,
** at the top of a C source file (outside of any function).
**
** The following constants can be used to set CONFIG1.
** Multiple options may be combined, as shown:
**
** _CONFIG1( OPT1_ON & OPT2_OFF & OPT3_PLL )
**
**   JTAG:
**     JTAGEN_OFF           Disabled
**     JTAGEN_ON            Enabled
**
**   Code Protect:
**     GCP_ON               Enabled
**     GCP_OFF              Disabled
**
**   Write Protect:
**     GWRP_ON              Enabled
**     GWRP_OFF             Disabled
**
**   Background Debugger:
**     BKBUG_ON             Enabled
**     BKBUG_OFF            Disabled
**
**   Clip-on Emulation mode:
**     COE_ON               Enabled
**     COE_OFF              Disabled
**
**   ICD pins select:
**     ICS_PGx1             EMUC/EMUD share PGC1/PGD1
**     ICS_PGx2             EMUC/EMUD share PGC2/PGD2
**
**   Watchdog Timer:
**     FWDTEN_OFF           Disabled
**     FWDTEN_ON            Enabled
**
**   Windowed WDT:
**     WINDIS_ON            Enabled
**     WINDIS_OFF           Disabled
**
**   Watchdog prescaler:
**     FWPSA_PR32           1:32
**     FWPSA_PR128          1:128
**
**   Watchdog postscale:
**     WDTPS_PS1            1:1
**     WDTPS_PS2            1:2
**     WDTPS_PS4            1:4
**     WDTPS_PS8            1:8
**     WDTPS_PS16           1:16
**     WDTPS_PS32           1:32
**     WDTPS_PS64           1:64
**     WDTPS_PS128          1:128
**     WDTPS_PS256          1:256
**     WDTPS_PS512          1:512
**     WDTPS_PS1024         1:1,024
**     WDTPS_PS2048         1:2,048
**     WDTPS_PS4096         1:4,096
**     WDTPS_PS8192         1:8,192
**     WDTPS_PS16384        1:16,384
**     WDTPS_PS32768        1:32,768
**
*/

#define JTAGEN_OFF           0xBFFF
#define JTAGEN_ON            0xFFFF

#define GCP_ON               0xDFFF
#define GCP_OFF              0xFFFF

#define GWRP_ON              0xEFFF
#define GWRP_OFF             0xFFFF

#define BKBUG_ON             0xF7FF
#define BKBUG_OFF            0xFFFF

#define COE_ON               0xFBFF
#define COE_OFF              0xFFFF

#define ICS_PGx1             0xFEFF
#define ICS_PGx2             0xFFFF

#define FWDTEN_OFF           0xFF7F
#define FWDTEN_ON            0xFFFF

#define WINDIS_ON            0xFFBF
#define WINDIS_OFF           0xFFFF

#define FWPSA_PR32           0xFFEF
#define FWPSA_PR128          0xFFFF

#define WDTPS_PS1            0xFFF0
#define WDTPS_PS2            0xFFF1
#define WDTPS_PS4            0xFFF2
#define WDTPS_PS8            0xFFF3
#define WDTPS_PS16           0xFFF4
#define WDTPS_PS32           0xFFF5
#define WDTPS_PS64           0xFFF6
#define WDTPS_PS128          0xFFF7
#define WDTPS_PS256          0xFFF8
#define WDTPS_PS512          0xFFF9
#define WDTPS_PS1024         0xFFFA
#define WDTPS_PS2048         0xFFFB
#define WDTPS_PS4096         0xFFFC
#define WDTPS_PS8192         0xFFFD
#define WDTPS_PS16384        0xFFFE
#define WDTPS_PS32768        0xFFFF

网友D:
大叔要的是不是上面这个?

默认安装路径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supporth

如果能帮上忙,也算是还了半个情

楼主:

俺上午发不了贴.

还是不行~~~不过俺同时搞几个玩意,24上班慢慢玩~~~

再次感谢wolfererer!!!!!!!!

也感谢martin舵主~~~

楼主:
俺瞎搞了许多都没搞进入~~~

/*---------------------------------------------------------------
    配置位字
-----------------------------------------------------------------*/
/* Register CONFIG2 (0xabfc)                               */
_CONFIG2(0xfa9e);//(0xabfc)=0xfa9e;
/* Register CONFIG1 (0xabfe)
//_CONFIG1(FWDTEN_ON & WDTPS_PS2048);                            */
_CONFIG1(0x3f7f);//(0xabfe)=0x3f7f;
//_CONFIG1(JTAGEN_OFF & WDTPS_PS1024);

楼主:
哈哈~~~PIC24FJ128GA菜鸟终于毕业了...

哈哈~~~在debug下烧写肯定够晕~~~~~~~~~~~~~~~~~~

哈哈~~~多任务超级裸奔........

楼主:
哈哈~~~再玩几天就开始做STM32菜鸟~~~

网友E:
大叔也"风流"

没玩几天又准备"将她抛弃"

 _CONFIG2( POSCMOD_HS&FCKSM_CSDCMD&FNOSC_PRI&OSCIOFNC_ON);
 _CONFIG1( JTAGEN_OFF&WDTPS_PS32768&FWPSA_PR128&WINDIS_OFF&FWDTEN_OFF&ICS_PGx2&COE_OFF&BKBUG_OFF);

**   OSCO/RC15 function:
**     OSCIOFNC_ON          RC15
**     OSCIOFNC_OFF         OSCO or Fosc/2
似乎,这里有疑问啊?

网友D:
跟踪大叔已经N个夜了...

估计大叔就只跟他自己的那些玩意儿发生些什么吧

你看,才几天工夫,又准备换"对象"了

OSCIOFNC_ON          RC15

OSC做I/O用,疑问很大啊~

没弄过,下不了结论

望大叔来解惑啊

网友F:
我用24FJ96的时候也是,只能手工设!

后来重新装了C30和MPLAB7.61后 就好了! 不知道是他们两哪个的问题 呵呵!

楼主:
哈哈,"十年磨一剑"---主要为了证实俺的存在~~

我的处 女产品做已经"笑傲江湖"15载,至今用户还非常喜欢.

因为俺的"零耗时键盘之OS"响应速度极快,而且是多用户并行方式.

并且有在线实时错误检测,IO接地接电源混线测试.

模块频率自测排错...任意IO故障告警...

运行时芯片"丢失"诊断等等诸多技术~~~

它虽然还在服役,但软件控制部分确实"无人可比"(自吹以下)~~~

有很多人**,甚至骗走了俺的PC机~~~并且仿制了几批.

倒塌的是连版本号都没改!!!后来我们**对方才无法继续~~~

因为俺的版本更新的很快,15年至少250个版本~~~

由于技术更新,且单位无意再从事硬件的投入,故OEM了其他厂家的同类产品.

硬件部分俺还较满意,不过软件上确实比俺的要求相差太遥远~~~

多次请对方改程序都不满意...而且费用也花得不少...

为了向领导证实俺的存在,俺并不是要做个逆向工作者~~~因为这个对俺真是小

孩的玩具~~~

俺在对方产品上直接编程,并用了3天完成了菜鸟过程,虽然在配置字上犯了错误.

但俺只是将主要技术在上面"展示"一下~~~

领导现在承认俺的存在了...游戏也就结束了...

现在准备进入STM32菜鸟阶段...

哈哈~~~俺要玩遍所有的MCU~~~当然由于"经济"的原因,俺只能玩了ARM和DSP.

FPGA估计没希望玩了...

哈哈~~~"扒 光别人是俺的乐趣"~~~

楼主:
倒塌了!!!处 女是21ic的"被禁止使用的词语"

那处 女作又是什么呢???

你也警告什么也行,把主题也删除!!!让俺重新打字!!!

俺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网友G:
建议老hot看看色戒

里面有如何证明自己存在的方法~~~

楼主:
晕!!!一个hotpover就搅得人人都想看色戒,俺再参与真成"父子"了

楼主:
明天进行配置字和"疯狗"测试及铁电的I2C操作,是该毕业了~~~

后天要赶STM32菜鸟"工期",要先看看数据手册才是,否则听研讨会就白听了~~~

网友D:
豁为解,独自乐?

"娱乐场所"随现代化进程兴起

大叔喜欢扒 光别人啊

做出了很大贡献

领导也应该看在眼里,得赞助啊

FP GA也得搞搞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