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源程序汇编程序

楼主(2007-12-11):
pic源程序汇编程序如何输入中文注释呢?

网友A:
估计你是用MPLAB自带的编译器

用ULTREDIT,编程比较方便。MPLAB自带编辑器不支持中文注释

网友B:
我的7.5可以加中文注释

注意";"是用半角

楼主:

我用的是V5.7版,COPY上去就可以,直接输入就是乱码了,不知是电脑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半角输入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