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单片式实现脉冲序列的延时输出

楼主(2007-12-11):
我需要有选择的选通某半波,所以不能利用PWM模块的互补输出,于是拟准备
利用PWM模块输出某一路的触发脉冲序列,然后其余的五路我想通过软件延时的方法输出。
先请教如何利用单片式实现脉冲序列的延时输出

网友A:
定时器、for、NOP等等都可以实现……

楼主:
脉冲列

将占空比写入链表,利用PWM模块就能输出脉冲列
用定时器能延时整个脉冲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