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50!!!

楼主(2007-12-17):
小弟初学PIC,现用PIC18F4550做项目。

有一事不明,就是LAT输出锁存器,与Port寄存器的关系。

例如:一个IO输出   PORTAbits.RA3 = 1;

      用LAT也可以实现,LATAbits.LATA3 = 1;

两者的效果在我看来是一样,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还是用途不一样啊????

请知道的兄弟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顶一个!!!

为什么没有回答我啊????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
为什么是这样啊???

兄弟们,指点一下啊!!!

是大家绝的问题太弱智呢???

还是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啊!!!

还是这里没有PIC的人啊!!!

可能是。。。。。。

网友A:
PORTA只供输入用途

而LATA专用于输出。

网友B:
我也有些不解,确实看过和验证过别人只用PORT不用LAT的实例

真有些不解...但程序却运行的好好地~~~

就像LPCARM的IOPIN说是负责读管脚的,但也能输出控制...

估计是厂家留的后门~~~

网友C:
用LATA就不存在"读-修改-写"的问题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回答,让我这初学者受益非浅啊!!

谢谢各位了。

PIC2008你的价格真的很好!!
我去看一看。
但是你要保证质量啊!!!!

网友D:
分别这两条语句,就知道了

LATBbits.LATB0 = !LATBbits.LATB0;
PORTAbits.RA3=!PORTAbits.RA3;

楼主:
顶一个!

hahahaluo你这是什么意思???

把这个IO的状态取反后再给这个寄存器。

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E(2013-12-11):
hahahaluo说的有道理,LATBbits.LATB0 = !LATBbits.LATB0;
PORTAbits.RA3=!PORTAbits.RA3;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前一个能够实现端口取反,后一个实现不了。

网友E:
不过我又有个问题,我的端口配置成输入,外接上拉电阻,可是读POTR却是0,我用的是18F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