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实现多路定时

楼主(2007-12-18):
请教一下如何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实现多路定时,能否给出一个相应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要非常正确的话,很难办

如果允许有点误差就好办

楼主:
用一个定时器模拟两路PWM(方波)的输出

我的意思其实是用一个定时器模拟两路PWM(方波)的输出

允许有误差的话,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大,如果速度不快

1:首先对两路PWM(A和B)计算占空比
2:把占空比较小的PWM(设A)定时时间给定时器,同时计算好占空比较大的PWM(设B)与占空比较小的PWM的差值
3:A中断时把差值给定时器
4:B中断时,把(周期-B时间)给定时器
5:周期结束时从2开始

网友B:
6路分辨率1US我都可以做

不一定要用PIC,6路分辨率1US都可以模拟的,工业规格,价格实惠!